[STM32F1] 最终采样到的电压为0V

楼主(2019-01-11):
F149单片机的ADC采样电源电压,用的内部2.5V标准电压,电源电压最大4V,所以我用10K的电阻分压,可是最终采样到的电压为0V,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同样的程序我用开发板测量电池的电阻分压后的电压,显示正常

网友A:
应该是你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B:
查看一下你的ADC配置的代码

网友C:
板子上CAN接收到的数据都是通过USART2,发出来的,检测下USART2发送函数是否正确,包括波特率

网友D:
硬件上感觉是没啥问题的,就看程序代码上的问题了

网友E:
看一下你的硬件电路和软件电路

网友F:
寄存器的 配置地址对不对?

网友G:
是不是分压电路存在问题,电阻过大导致的。

网友H:
采集为0,你的ADC没有配置好吧。

网友I:
到底什么型号?
电源电压最大4V如何理解?
你芯片的VDDA电压是多少?

如果确认软件配置没问题,检查下硬件线路。

网友J:
程序问题啊

网友K:
先用一个恒压源试试看什么效果

网友L:
看看代码吧 应该是代码的问题

网友M:
那就先从硬件进行排查

网友N:
什么都不接 采集到的是什么

网友O:
直接接2.5V 看看什么效果

网友P:
看着像是软件问题

网友Q:
感觉是代码写的不稳妥

网友R:
如果直接接个2.5V  是什么结果

网友S:
信号频率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