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不共地就不行

楼主(2019-01-11):
只要uln2803和  继电器共地了  就能正常吸合   不共地就不行  这是为啥呢  希望大家帮忙解释说明一下

网友A:
楼主根据晶体管基本电路分析一下电流回路即知,继电器是串在驱动晶体管CE回路中的。

网友B:
只需要吧2803的驱动端口接vcc+负载即可

网友C:
为啥要负载的地和uln2803共地呢

网友D:
负载是通过ULN2003构成电流回路的吧?

网友E:
这个是构成一个统一的回路的啦

网友F:
这不是隔离芯片吧
不共地怎么才能实现基准一致?

网友G:
继电器本身就是小电压控制高电压,怎么能共地?

网友H:
这样才能构成电流回路吧
共地是怎么回事?

网友I:
电子电路中的地并不是大地,而是指参考0电势点

网友J:
如果接地端 连接不正确,或者接触不良,直接影响测量精度

网友K:
共地就是建立一个共同的电位参考点

网友L:
有时还专门设计隔离电路来隔离他们

网友M:
一个电路系统也必须有一个零电位点,即接地点

网友N:
共地就是为了给整个电路提供一个参考电位

网友O:
电路并不一定要共地才能传输信号

网友P:
共地就是两个电路之间的0参考电势点是连接在一起的.

网友Q:
接地端是否正确连接,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网友R:
没有基准肯定不行的。

网友:
参考0电势点

网友S:
芯片要求共地

网友T:
各个芯片都共地

网友U:
供电的基本原理了。

网友V:
这个就是基本点一样了。

网友W:
个取电处共用1个接地源

网友X:
硬件设计的问题。

网友Y:
把你的硬件电路上传看看

网友X:
使用隔离电路了吗

网友R:
共地的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W:
电源共地是基本的。

网友:
地就是两个电路之间的0参考电势点是连接在一起的.

网友V:
主要还是硬件电路的问题了。

网友Z:
否则没有标准如何能够测量

网友U:
使用隔离电路也可以的。

网友S:
将电源地接在GND脚上

网友T:
芯片肯定就会工作异常,通讯能正常才怪。

网友Y:
是不是硬件电路存在什么问题呢?

网友AA:
不共地怎么构成一个回路呢

网友AB:
不共地的时候量量 继电器线圈两端电压多少

网友AC:
查看一下有没有完整回路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