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内部时钟的切换,从内部高速时钟切换到内部

楼主(2019-01-11):
低速时钟的时间,还有从内部低速时钟切换到内部高速时钟需要多少时间?

网友A:
不知道,你可以用另外一个单片机的捕获测一下。一般都会有个等待时钟稳定的函数,不知道这个函数要等待多久啊。可以看看这个函数怎么实现的

网友:
这个不统一吧。

网友:
可以测一个试试看。

网友:
有时间要求限制吗,你的应用?

网友B:
一般不用考虑这个吧,都是用个while等待时钟稳定。

网友C:
应该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