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脉冲经过传输线反射后为啥和理论不一样

楼主(2019-01-11):
(无正文)

网友A:
传输线长是不是 基波的整数倍?

网友B:
第一个反射脉冲,波形是对的,应该是一次反射的结果(负载端反射)。

第二、三个反射脉冲,是负载端、源端二次、三次反射造成的,由于源端阻抗对不同频率的反射系数不同,产生了色散。

设法让源端匹配,再试试。

楼主(点评):
我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