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一个芯片

楼主(2019-01-11):
(无正文)

网友A:
用带AD的单片机即可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用放大器或者比较器就可以搭出来。。

最多也超不过8个腿。。

网友D:
双比较器,OC的.可以

楼主:
这个接法我考虑过,可是按设计只有两个电压输入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带AD的单片机即可

暂时不考虑有数字电路的方案。

网友A:
先用减法器,得到两个信号的差值,然后将差值送入窗口比较器,窗口范围尽可能小,就可以啦。

网友E:
这个就是典型的窗口比较器。只有在2路信号值差在一定范围,输出为正或者负,否则就输出为负或者正,去网上找吧,资料很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接法我考虑过,可是按设计只有两个电压输入脚啊。

是这个意思?

楼主:
嗯,有空我试下,谢谢。

网友F:
分别用电阻对两个信号分压,
然后上同或/异或门电路。
分压的目的是进入数字信号的电平范围。

哦,不行。
不能适用于所有信号。

网友G:
双限比较器,滞回比较器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双限比较器,滞回比较器了解下

好像都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减法器,得到两个信号的差值,然后将差值送入窗口比较器,窗口范围尽可能小,就可以啦。 ...

好像也不对的,这两个电压都是测量得到的电压,不会有任意一个是设定值。而且这两个吧管哪个高哪个低都需要输出为低电平。
窗口的话只要低了就是低,只要高了就是高。

楼主:
说说功能要求吧。我是想检测运放两输入点的电压是否相等,如果相等或者很接近了,说明运放已经进入到平衡状态或准备进入。这个时候触发下一个电路。运放两输入点的电压都是未知的,电路平衡时输出电压和电路电流也是未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