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做个前驱小车玩,前轮的驱动/转向怎么做?

楼主(2019-01-12):
前轮需要向前滚动,同时需要转向。是不是每个轮需要有单独的驱动电机,另外再搞个电机控制两个轮子转向?怎么样做比较有效/好看?

网友A:
一般差速就可以,跟坦克、推土机一样操作。

网友B:
大街上跑的汽车基本都是前置前驱,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
两只轮子转速不一致就能转弯了。不过需要弹性支撑。

网友D:
可以用舵机控制转向,这种转向方式重点是结构的设计

网友E(2019-03-19):
看你要做多复杂的东西

网友F:
舵机控制就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