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达人推荐32bit ADC/DAC。

楼主(2019-01-12):
工控电路里需要32bit ADC/DAC,采样率10K左右就可以。找了半天只找到32bit DAC,而且都是音频处理用的,里面带各种我不需要的DSP模块。不知道有没有简洁明了没有过多处理电路的ADC/DAC?

网友A:
先不说有没有32bits ADC,
可能你连电路板都不会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说有没有32bits ADC,
可能你连电路板都不会做

没关系,兄台尽管推荐过来,我们有专职画板子的工程师。

网友B:
32位AD,分辨率是1/4294967296,即42亿分之一。信号比热噪声还要小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位AD,分辨率是1/4294967296,即42亿分之一。信号比热噪声还要小得多。

的确是这样,信号调理会是大问题。以前在别人的设备上看见过使用32位DAC输出的。我们需要反馈信号,输入精度和输出精度相同才有意义是吧。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6#detail

网友D:
32位啊,那个电压基准该是啥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4.a6434fb0uCeCmY&id=567342148983&ns=1&abbucket=16#de ...

一看就是骗人(可能是无意的)的啊。
看看这个芯片AD7177的指标:
Performance specifications
    19.1 noise free bits at 10 kSPS
    20.2 noise free bits at 2.5 kSPS
    24.6 noise free bits at 5 SPS
    INL: ±1 ppm of FSR
换句话说,最多只有24.6位,根本到不了32位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32位啊,那个电压基准该是啥样的?

这问道问题的根本上了。
除了LTZ1000,估计没有其他基准了。但是即使几百块一个的LTZ1000,指标也到不了真正的32位。

网友E:
音频用的那个32bit,线性度差得一塌糊涂。耳朵听不出就行。
但是,精密采样用的32位,难度超级大。光是布线,就够人喝一壶了。。

网友F:
LZ 也许说的是分辨率呢 同志们。

网友G:
    还工控?可能你在32位ADC傍边吹口气,那数据都乱跳了,你先把你这些不切实际精度需求理顺精简再说

网友H:
假设信源内阻600ohm,带宽要远远小于0.19 Hz. 得用数字滤波器。既然用数字滤波器,ADC/DAC 的Σ,Δ以及位数就都是多余的。

你要找的是DSP

网友I:
楼主看来是新出道,32位的ADC不可能存在,市面上可以买到的逐次逼近的ADC好的是24位,实际能做到21位就是高手中的高手了,DAC就更别想了,试想谁能做到大于16位的DAC那么高精度的网络电阻?这么计算一下吧:16位 是65536,最大的电阻与最小的电阻之比是65536:1,再高呢:20位是1048575:1。...
刚出校门,我想过用阶梯ADC的方式——一路16位ADC采样输入信号,在用另一路ADC采样此电路的输出,想象是2位了,结果就像开玩笑似地玩了玩,

网友J:
真的有必要32位?

网友K:
可以参考ADI官网:

网友:
https://www.analog.com/cn/parametricsearch/10785#/p193=32

网友H:
引用 网友K:
可以参考ADI官网:

假的32位。

网友L:
32bit ADC/DAC采样率达到10K的在世界市场都是个空缺。建议楼主生产。

网友M:
理论上都到纳伏级别了.
以我的水平来看,uV级别的电压就比较难处理了.这种纳伏级的,我估计得专门去研究个几年了

网友N:
选用高精度adc之前先确定具体需求是否需要这么高,其次即使选用这种adc,能否在pcb板上处理好噪声干扰,不然的话就是浪费钱买芯片,做空指标给别人外行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