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管脚ESD承受问题

楼主:
朋友们,请教一个问题
板子上的CAN transevier这个器件的规格书,PIN脚的ESD承受+/-8KV
但ISO标准最高对PIN接口接触放电最高15KV我们客户也要求不上电直接接触对这个PIN脚接口打+/-15KV的ESD等级。 这个PIN 脚接口处我加了TVS管,可以承受15KV以上的ESD

但TVS都有响应时间,  对这个PIN直接打+/-15KV, 对器件会有损坏风险吗? 加的TVS是否能完全保护住器件??
谢谢!

网友A(2019-01-12):
你这个板子肯定是为了设计上安全考虑的。就是本来可以±15K,现在人家写个±8K
你可以用15K的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板子肯定是为了设计上安全考虑的。就是本来可以±15K,现在人家写个±8K
你可以用15K的测试一下。 ...

好的,会找实验室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