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STC单片机和12864屏的一个奇葩现象

楼主(2019-01-12):
主要背光闪烁。
平时用着没感觉有啥问题,闲着无聊编了下面的程序:

sbit LCDL = P3^7;//lcd背光

void main(void)
{
   LCDL=0;
   Delay(200);
   LCDL=1;
   Delay(200);

}

结果背光的周期性的闪烁,不明白为什么;
背光是P3.7口通过9012PNP管控制的。
按说main执行一遍就结束了,为什么会循环呢????

网友A:
mcu运行结束后,会自动跳转到主函数地址重新运行。 需要再后面最后加个  while(1);

网友B:
楼主心真大, 遇到问题先找自己的原因 , 别乱喷啊

网友C:
容我乐一下。。。。你这是程序一直nop到flash最后又返到复位向量了

网友D:
老铁,过份了 。

网友E:
这样黑STC啊,STC表示不服。。。

网友F:
有问题上来问,明白了就成长了,努力总是好的

网友G:
笑了
最后加一句while(1);

楼主:
结贴  最后 加while(1).好几天前发的帖子。自己忘了,后来想明白了,确实和楼上说的都一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