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25X16芯片怎么判断有没有存满?

楼主(2019-01-12):
W25X16芯片怎么判断有没有存满?存不下了就会有什么动作?

网友A:
首先得看你这个存满怎么定义了。存储器都是可以擦除的,可以说是无穷尽的。自己的程序存了多少数据进去都不清楚,还写什么程序。

网友B:
用天平称一下,存了数据应该会变重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天平称一下,存了数据应该会变重吧。

有人计算过,还真会变重,而且和存储数据量成正比。就是估计这个秤不怎么好造...............

网友D:
判断写入地址即可

网友E:
   留一个特殊地址记录写了多少字节数据,每次写数据都要先把这部分读回来,写完数据++,再存回去,以后单片机一查就知道存了多少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用天平称一下,存了数据应该会变重吧。

陈独秀 请坐下

网友G:
有无存满,一般程序自己是知道的,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了,一旦在用过空间重复写入了,一是会冲掉老数据,二是新数据也有可能遭破坏,尤如在写满字的纸上再重复写字,则新字,老字都会看不清.因为芯片是电可擦的,要执行擦除命令后才会清空,存入新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无存满,一般程序自己是知道的,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了,一旦在用过空间重复写入了,一是会冲掉老数据,二是新数 ...

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