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函数不到1000条代码,怎么出现8k程序存储器内存不足?

楼主(2019-01-12):
Memory Summary:
    Program space        used  1FFAh (  8186) of  2000h words   ( 99.9%)
    Data space           used    DAh (   218) of   3F0h bytes   ( 21.6%)
    EEPROM space         used     0h (     0) of   100h bytes   (  0.0%)
    Data stack space     used     0h (     0) of   323h bytes   (  0.0%)
    Configuration bits   used     2h (     2) of     2h words   (100.0%)
    ID Location space    used     0h (     0) of     4h bytes   (  0.0%)

网友A:
用的是什么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什么单片机

PIC16F1787

网友B:
有可能空间真的不够了

网友C:
C代码的条数和编译后的代码大小没有必然关系。
也许你加了一条浮点的除法算式,代码就增加了1K了。

网友D:
pic指令集的代码效率比较低,你用的系统函数库和编译器的优化等级都影响很大。

网友E:
MCU用C语言编程,编译后的长度跟C语言的行数不是线性关系的啊。一条赋值操作与一条浮点运算代码,差别大到天边去了。

网友F:
1000条要看什么代码吧

比如1000条函数调用呢?

比如1000条除法,或取余运算?

比如1000条赋值。

汇编出来差别大多了。

网友A:
用的是什么编译器,应该没有**成功

楼主(2019-03-19):
引用 网友C:
C代码的条数和编译后的代码大小没有必然关系。
也许你加了一条浮点的除法算式,代码就增加了1K了。 ...

确实是有几条,浮点乘除法公式,浮点计算为何占这么大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