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三极管的问题

楼主(2019-01-12):
Vcc=IC.Rc+UCE,这个式子大家都知道,Vcc是电压源恒定不变,IC增大,Rc电压增大,为了维持Vcc不变,UCE就得减小,那么我想问的是CE之间的电阻是不是随之变化?如果不变,还要保持Vcc不变,那不违背欧姆定律了吗?

网友A:
"我想问的是CE之间的电阻是不是随之变化?"

三极管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不是一个简单的电阻。

相当于 可变电阻,实际上是 压控电流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的是CE之间的电阻是不是随之变化?"

三极管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不是一个简单的电阻。 ...

能不能讲讲,大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讲讲,大神

上面是很常用的小功率PNP管9012的集电极电流与集电极-发射极之间电压的关系特性曲线族,各条曲线对应的基极电流见图下面说明。
由此特性曲线族,已足够说明三极管不是简单的一个电阻。如果是一个简单的电阻,那么特性曲线应该是一条过原点的直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讲讲,大神

至于“变化”,三极管集电极-发射极之间电压肯定是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于“变化”,三极管集电极-发射极之间电压肯定是变化的。

谢了,

网友B:
三极管的 C、E 之间,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可调恒流源,在这种情况下,恒流源的内阻就是随两端的电压变化的。(如果恒流源内阻定义为端电压与电流的比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