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8pin STM8能干啥?+ 环境监测仪

楼主(2019-01-12):
用来做室内环境监测仪。通过IIC环境传感器(温度湿度等)采集环境数据,再通过IIC接口OLED显示数据,同时还可以通过串口外挂一个GPRS/WIFI模块,实现数据的远程传输。剩下的一个引脚可以用来做运动检测或则按钮,用来控制点亮屏幕,平时关闭屏幕,可以有效的节能。

网友A:
请问检测环境中的哪种指标呢

网友B:
这个很不错哦

网友C:
这个就不用考虑低功耗了

网友D:
想法不错哦   成本也不高

网友E:
有没有那种可以检测2.5的传感器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那种可以检测2.5的传感器呀

貌似是有这种芯片 但是不知道靠谱不靠谱

网友G:
可以用来做防盗吗

网友H:
用触屏最好了 呵呵

网友I:
很不错的想法呦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貌似是有这种芯片 但是不知道靠谱不靠谱

现在经常能看见环卫工人喷水  貌似就是防治2.5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现在经常能看见环卫工人喷水  貌似就是防治2.5的

我还被喷过一身水呢 躲都躲不掉

网友E(2019-02-11):
引用 网友F:
我还被喷过一身水呢 躲都躲不掉

现在还没有什么成熟的技术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现在还没有什么成熟的技术啊

不知道那些空调啊啥的 号称可以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检测环境中的哪种指标呢

主要是温湿度检测,其他的基于iic的检测模块也可以添加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那种可以检测2.5的传感器呀

PM2.5的模块我还没找,有失有得,市面上有类似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那种可以检测2.5的传感器呀

PM2.5的模块我还没找,有是有得,市面上有类似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不用考虑低功耗了

做到低功耗的话,就没有电源线的束缚,还是有诱惑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来做防盗吗

这个需要基于你的防盗检测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触屏最好了 呵呵

引脚太少,加不上触摸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温湿度检测,其他的基于iic的检测模块也可以添加进来

好的 感谢回复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脚太少,加不上触摸屏

那倒也是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需要基于你的防盗检测的方式

好的 谢谢回复

网友E:
引用 楼主:
PM2.5的模块我还没找,有是有得,市面上有类似的产品

回头我看看有没有  主要是不是可靠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做到低功耗的话,就没有电源线的束缚,还是有诱惑力的

应该可以用大容量的定制电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做到低功耗的话,就没有电源线的束缚,还是有诱惑力的

是的 低功耗的优势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头我看看有没有  主要是不是可靠啊

是的,这个的确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