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形不理解

楼主(2019-01-12):
各位大神:
             小弟想请教一个问题:假设图中端口A1和B2之间是一个Vpp=20V的正弦波,现在测A1与GND 或 B2与GND之间的波形,为什么是图片中的图2波形,而不是我想的图3中的波形。

网友A:
因为输入原始信号吧

网友B:
A1、B2、GND什么关系?没有详细链接图,很难回答。

网友C:
如果,波形是你画的图3,那么,A1和B2还能叫交流电嘛?那就是脉动直流。
无论如何,A和B都是幅度不一样的正弦波,幅度的大小,只取决于A\B 对GND的相对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波形是你画的图3,那么,A1和B2还能叫交流电嘛?那就是脉动直流。
无论如何,A和B都是幅度不一样的正 ...

图3 B2到地之间波形我画错了应该反一下,那如果反一下之后A1-B2不就是正弦波了吗,那单独A1对GND和B2对GND是单独的半波也就是你说的脉动直流有什么关系呢,只要A1-B2是正弦波不就好了吗?所以我不理解的是A1与GND或B2与GND之间为什么也是正弦波,而不是我想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