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传感器力值得问题

楼主(2019-01-13):
我设计了一个传感器电路,见下图:
现在有个问题,接上传感器,电压信号时有时无,就AD输出那儿。电源电压正常。
请大侠看看,哪儿可能有问题?谢谢!

网友A:
传感器具体怎么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具体怎么接的呢

网友B:
REF为2.5V的话没问题。如果REF接地的话,Vout可能出现负电压。导致你读到的信号为0?

网友C:
是VREF的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VREF的问题么?

不知道

楼主:
我硬件是个菜鸟。把数据手册发上来。
各位大神看看是不是REF引脚的问题。谢谢!

网友D:
楼主用的什么电压参考

网友E:
传感器没有接上的时候用万用表量量

网友F:
首先确认传感器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G:
断开连接 一部分一部分额查找问题

网友H:
给传感器一个外力试试

网友I:
也可是先看看是不是ad采集的额问题

网友J:
接一个示波器实时监测一下

网友K:
先确认传感器是不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