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请大神帮忙设计一个压力传感器电路

楼主(2019-01-13):
压力传感器参数如下:

要求:
AD输出0~3.3V。谢谢!

网友A:
AD620/627放大就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620/627放大就行吧

谢谢!你帮我设计一个完整的电路可以吗?就传感器这个

网友B:
似乎是应变电桥,满量程2毫伏/伏输出。
如果电源也选3.3V那么放大500倍正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似乎是应变电桥,满量程2毫伏/伏输出。
如果电源也选3.3V那么放大500倍正好满足你的要求。 ...

谢谢!大神,帮我设计一下呗

楼主:
我设计的这个有问题。输入有信号,输出时有时无,电源电压有。AD和AD2时有时无,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
什么叫时有时无。。。。

网友B:
你这个单电源用法,输入可能有一点死区。传感器可能有一点0点偏差,在0输入的时候输出可能是负的,你的电路大概会输出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时有时无。。。。

本来我测得AD那儿有信号,1.几V或者更多。
可能都顾捣鼓,再测电压值,就变成0V了。
怎么搞电压值都不出来了,不知道哪儿问题。
我知道你是个大神,帮我设计一个传感器电路呗

网友B:
你贴的电路差不多也可以用。。。
如果要消除死区,给仪表放大器的REF脚加一点偏移电压,软件处理0点问题。如果要求不高你的电路也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贴的电路差不多也可以用。。。
如果要消除死区,给仪表放大器的REF脚加一点偏移电压,软件处理0点问题。 ...

可是现在有个问题,前天传感器还好好的,起码加上不同的电压都有反应。
昨天试的时候,发现传感器信号线极性接反了,然后反过来。
就糟了,AD那儿一直是0V,也查不出哪儿有问题。

网友B:
改了之后才是反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了之后才是反的吧。。。。

传感器的信号线一个是绿色的,一个是白色的,但不知道哪个是正,哪个是负。
随便焊了一下,发现电压是负值,然后又返回来。结果电压就是零了

网友B:
你的传感器是电桥,输出用万用表应该量不到电压才对

网友B:
你的纸上面有写,红正黑负电源,输出绿正白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传感器是电桥,输出用万用表应该量不到电压才对

量的是放大后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纸上面有写,红正黑负电源,输出绿正白负

那个纸原来没有,为了发帖子老板让厂里的工人拍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量的是放大后的电压

你用的单电源怎么有负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单电源怎么有负电压。。。

我说的不严谨,有一个上位机,显示力值,下位机发给上位机。
试的时候,发现上位机显示的力值是负的,也没多想,就认为极性反了。

网友B:
你先要明确电路的输出是什么,是不是符合你的预期。上位机的显示影响的因素可能很多,不能反映电路的状态

网友A:
用内部有PGA的AD或MCU吧

网友C:
主要是不好看明白是干啥

网友D:
用电桥然后接一个仪表放大,然后做零点可调,放大可调。你这个输入要做恒流的,不然效果不好。

网友D:
对了,你们讨论零点问题,完全没必要,在一个桥臂上加机械电位器到运放的输入,就可以调零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不好看明白是干啥

哪儿看不明白呀?就是单片机采集压力信号转换成的电压值啊

网友E:
我都是直接输入到ADC处理,ADC有增益的,电源使用5V,则灵敏度为10mV满量程,使用ADC内部128倍增益就OK了,最少16位的ADC。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都是直接输入到ADC处理,ADC有增益的,电源使用5V,则灵敏度为10mV满量程,使用ADC内部128倍增益就OK了, ...

我用的STM32F767,不知道有增益呀。开发板自带的例程好像没有

网友F:
多看看模拟电路书籍吧

网友G:
先确认传感器的输出信号范围,再根据放大电路的输入输出的放大比例来设计放大电路。

网友H:
用自带增益的AD转换芯片,

网友I:
20W分辨率 ADS1230够用了 没底就上ADS1232

网友J:
这额还需要设计啥  难道这个传感器自身不带放大板?

网友K:
需要轨至轨或者双电源供电的

网友L:
成熟的电路有很多

网友M:
这种选一个芯片的话 芯片手册上就有电路图呀

网友N:
这个还是自己查找资料比较涨知识

网友O:
还是自食其力的好 这样能学到东西

网友P(2024-02-02):
引用 网友I:
20W分辨率 ADS1230够用了 没底就上ADS1232

fully compatible. 板子拿来,换个芯片,性能更佳。MCU不用改 c code。

平替TI芯片
SIG1230A 平替 ADS1230 (20-bit)
SIG1232A 平替 ADS1232 (24-bit)

平替Cirrus Logic芯片

SIG5532B 平替 CS5532BS(32-bit)
SIG5534B 平替 CS5534BS(32-bit)
SIG5532A 平替 CS5532AS(24-bit)
SIG5534A 平替 CS5534AS(24-bit)
SIG5530 平替 CS5530 (24-bit)
SIG5530B 平替 CS5530(32-bit)

平替ADI芯片
SIG7792 平替 AD7792
SIG7793 平替 AD7793
SIG7794 平替 AD7794
SIG7795 平替 AD7795
SIG7796 平替 AD7796
SIG7797 平替 AD7797
SIG7798 平替 AD7798
SIG7799 平替 AD7799

平替ADI芯片
SIG7190 平替 AD7190
SIG7192 平替 AD7192
SIG7193 平替 AD7193

功能替代TI芯片
SIG24130/SIG24131/SIG24132 替代 ADS1220、ADS1247、ADS1248
SIG16130/SIG16131/SIG16132 替代 ADS1120、ADS1147、ADS1148

网友Q:
在做了改变之后,情况正好相反,对吗?

网友R:
你的传感器是一个电桥,输出电压不能用万用表测量

网友S:
在你的论文中,它写着红色的正极和黑色的负极电源输出绿色的正极和白色的负极

网友T:
使用内置PGA的AD或MCU

网友U:
阅读更多关于模拟电路的书籍

网友V:
先确认传感器的输出旌旗灯号范畴,再按照放大电路的输入输出的放大比例来计划放大电路。

网友W:
主要是因为它看起来不太好。

网友X:
采用内置增益AD转换芯片,

网友Y:
要求轨对轨供电或双路供电

网友Z:
如果你选择一种芯片,在芯片说明书上会有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