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flash烧写时报错

楼主(2019-01-13):
FLASH并没有被锁住,把程序烧写到ram中,并没有问题,但是就是无法烧入flash中,求大神指导

网友A:
CMD文件要换成对应flash的,程序也要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D文件要换成对应flash的,程序也要改一下。

这些都改了的!上周烧flash还是正常的,然后几天没用再烧就出错了

网友B:
加载程序到RAM后用调试器试一下能不能访问加密区(例如加密密码)。能访问说明没被锁死,可以尝试用CCS里的Flash工具把Flash整个擦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载程序到RAM后用调试器试一下能不能访问加密区(例如加密密码)。能访问说明没被锁死,可以尝试用CCS里的 ...

我看密码区域的数据全是FFFF,说明没有被锁死!擦除FLASH似乎擦除不了

网友C:
没有锁    锁了的话烧写会提示

网友C:
找一个其他的工程   看看行不行    应该还是工程设置或配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一个其他的工程   看看行不行    应该还是工程设置或配置的问题

找了个原来可以烧进去的示例代码,现在也烧不进了,不知道哪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密码区域的数据全是FFFF,说明没有被锁死!擦除FLASH似乎擦除不了

估计是锁死了,进入调试模式后,memory窗口看一下Flash的程序区,看不了就是锁死。
烧写器件一定不要没反应断电,耐心等待。它的Flash烧写过程现写成全零,然后在整体擦除。如果写成零的过程被断电,就完全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锁死了,进入调试模式后,memory窗口看一下Flash的程序区,看不了就是锁死。
烧写器件一定不要没反 ...

锁死了就不能恢复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锁死了就不能恢复了吗?

在烧写过程中如果有断电或中断等特殊处理   容易写入未知数到密码区
这种情况解码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烧写过程中如果有断电或中断等特殊处理   容易写入未知数到密码区
这种情况解码不了了     ...

但我看到密码区都是FFFF呀,这样理论上应该没被锁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我看到密码区都是FFFF呀,这样理论上应该没被锁吧?

看你的截图,DSP应该是正常的,应该还是你的项目设置有问题。
你重新建一个新项目,CMD文件一定要是对应型号的Flash类型的。

网友D:
哇好炫彩,好夺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截图,DSP应该是正常的,应该还是你的项目设置有问题。
你重新建一个新项目,CMD文件一定要是对应 ...

同一个工程文件,配置也一样,换了一个开发板就能烧写进去,原来那个就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一个工程文件,配置也一样,换了一个开发板就能烧写进去,原来那个就不行! ...

这样个坏发有点蹊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