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10

楼主(2019-01-13):
IR2110用作全桥逆变的开关管驱动,上管采用自举电容供电,请问自举电容的大小怎么算?看许多人说IR2110容易烧,用IR2110要注意什么?

网友A:
参考MOS管的Qg值,保证电量至少高10倍以上,再加上静态电流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MOS管的Qg值,保证电量至少高10倍以上,再加上静态电流需求

我看了datasheet,有两个参数没理解什么意思,想请教一下,谢谢:
1.VMin = Minimum voltage between VB and VS.
2.Qls  = level shift charge required per cycle (typically 5 nC for 500 V/600 V MGDs and 20 nC for 1200 V MGDs)

Vmin值为多少?Qls是什么意思,MGDS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datasheet,有两个参数没理解什么意思,想请教一下,谢谢:
1.VMin = Minimum voltage between VB  ...

1 是驱动器供电电压吧?
2 可能是提供自举电源的二极管的电荷需求。当高端开关ON的时候这个二极管从正偏转为反偏,会从电容吸取电荷。

网友A:
当这些电荷都给了相应的器件,电容的电压会掉落一些,电容量要足够大避免电压掉落到低于开关管/驱动电路的需求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这些电荷都给了相应的器件,电容的电压会掉落一些,电容量要足够大避免电压掉落到低于开关管/驱动电路的 ...

2.这个电荷是对应datasheet的哪个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2.这个电荷是对应datasheet的哪个参数?

去查你用的二极管的DATASHEET,它的反向恢复电荷,Qrr,似乎是这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