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OSMutexCreate函数会和已有的线程冲突吗?

楼主(2019-01-13):
比如已经有优先级为6的线程了,OSMutexCreate也可以创建6吗?

网友A:
你问的问题有点不清楚,根据最新的ucos III系统来说,如果你说的6不是互斥信号量任务的优先级的话,是不可以变为6的;若线程是请求互斥信号量的任务,并且是两个请求信号量任务优先级较高的一个,在低优先级任务请求到信号量时,ucos会把低优先级的任务的优先级变为6的

网友B:
互斥信号量本身不具有优先级, 任务申请到信号量时, 会继承任务的优先级,
当有高优先级任务申请等待时, 会将控制信号量的任务的优先级继承等待任务的优先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