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如何消除因为电机引起的地线上的电压波纹?

楼主(2019-01-13):
如图所示的PWM电机控制电路,由锂电池供电。Q1用的8050.   无论是将Q1换成2302之类的MOS管,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当电机工作时,GND上会有200mv左右周期为1ms的类似锯齿状波纹。使得GND电位抬高。进而影响LDO和MCU以及其他IC。D3用的肖特基二极管 1N5819。LDO用的XC6206
然后用了个LTH7S管理电池,pcb上U3\U4都是LDO,只是预留的不同封装
解决思路:1.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中间使用元件单点对接(已试过0R电阻,无效。手上还有若干型号的磁珠)  2。D3换用快恢复二极管甚至超快恢复二极管?
3.其他。。。。。。
求助大神~~

网友A:
上PCB截图和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PCB截图和原理图

已上图,90%可能性是板子的问题,因为在另一个不同形状相近功能的板子上用同样的器件做了测试,地信号就很平直

网友B:
    VCC到电机部分需要加电感隔离,并且要加一些电容滤波,还有一个就是电机的地电流回流部分要跟弱电分开,单独引到电池的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C到电机部分需要加电感隔离,并且要加一些电容滤波,还有一个就是电机的地电流回流部分要跟弱电分开 ...

感谢回复。我已经把板子上MOS的地的铜线割断,然后直接飞线到了电池负极,并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已经把板子上MOS的地的铜线割断,然后直接飞线到了电池负极,并没有解决问题。 ...

    切掉VCC加电感再接到电机,然后加电容,形成闭合电容放电区,加固态电容和聚丙烯电容

网友C:
还有一个就是电机的地电流回流部分要跟弱电分开

网友D:
"GND上会有200mv左右周期为1ms的类似锯齿状波纹",你量GND的波形,那你以哪一点为参考地呢?

网友E:
一点接地,低频用电感,高频用磁珠隔离。公共地用很大的地面积。降低共模阻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GND上会有200mv左右周期为1ms的类似锯齿状波纹",你量GND的波形,那你以哪一点为参考地呢? ...

你测量的这个GND波动以什么为参考呢?

网友A:
U3的GND不应该在那个地方连到地。把U3到底层的过孔断掉,直接跳线到MCU下面的底层。示波器测量时GND要放在MCU的下方底层GND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U3的GND不应该在那个地方连到地。把U3到底层的过孔断掉,直接跳线到MCU下面的底层。示波器测量时GND要放在M ...

你的意思是,LDO的地应该是接入数字地而不是模拟地?

网友G:
pwm周期是多少?能否提高下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LDO的地应该是接入数字地而不是模拟地?

LDO的输出电压是相对LDO的GND脚电压恒定,但是你现在的电路从LDO的GND到MCU的地之间与电机共用一段地,有可能在MCU电源上引入电压波动。你说的波动0.2V,感觉这个公共段应该不会产生这么大的压降。
你需要理解模拟地与数字地分开的目的,让数字电路的电流回路与模拟电路的电流回路尽量减小公共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O的输出电压是相对LDO的GND脚电压恒定,但是你现在的电路从LDO的GND到MCU的地之间与电机共用一段地,有 ...

地电平的问题解决了,原因是板子连电池的杜邦线有0.5欧的电阻。。。。。。
但是IC的工作问题依然没有解决。IC是一颗蓝牙芯片,SPI通信方式
现象是,电机在低转速下工作正常,转速起来后芯片受干扰和影响

电机参数  3.7V@420ma

换成2.4V 120ma的电机就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mcu驱动直接设置寄存器就工作在透传模式?

怎么会是透传,广播的

网友I:
功率地和信号地分开,功率地增大走线

网友:
我觉得IC工作不正常,不应该是这么小的干扰造成的,是不是IC的复位脚引线太长了?

网友J:
布线肯定是主要问题之一

网友K:
没看到你的layout,以前画锂电池充电检测电路时,发现功率地走的太远了,会有MV级的压降,这样造成电流检测误差大了,检查地线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切掉VCC加电感再接到电机,然后加电容,形成闭合电容放电区,加固态电容和聚丙烯电容 ...

请问这两种电容用在这里比普通电容,优势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L:
请问这两种电容用在这里比普通电容,优势是什么?

跟电容的ESR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