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ispLEVER设置模块问题

楼主:
刚刚接触cpld,需要在原理图中加一个滤波,程序和原理图都做好了,看网上介绍直接输入模块名就可以建立程序魔板了?可是我这个怎么没有模块名这个选项,模块与程序始终是分开的?求指点

网友A(2019-01-13):
为什么用ispLever?

网友B:
用diamond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用ispLever?

主要是别人已经画好的图了,生成的就是syn文件,我想在信号前面加个滤波,程序跟原理图怎么都整不到一块去,原理图的器件模块就是那个红色带问号的

楼主:
主要是别人已经画好的图了,生成的就是syn文件,我想在信号前面加个滤波,程序跟原理图怎么都整不到一块去,原理图的器件模块就是那个红色带问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别人已经画好的图了,生成的就是syn文件,我想在信号前面加个滤波,程序跟原理图怎么都整不到一块 ...

已经有源文件了,为什么还要用newfile。你add file进来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有源文件了,为什么还要用newfile。你add file进来不行吗?

真心的不行,已经找到问题所在了,以前是用abel编的,v语言模块识别不了,要搞死人,也不会abl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心的不行,已经找到问题所在了,以前是用abel编的,v语言模块识别不了,要搞死人,也不会abl啊 ...

完整实现什么功能? 就这个CPLD,外包出来吧,我们给你写就是了。再负责调试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