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DCDC同步升压为什么比同步降压出来晚?

楼主(2019-01-13):
DCDC同步升压为什么比同步降压出来晚?以前好像听朋友说过同步升压需要开关时序控制非常精确,最初难于做到。有哪位大师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网友A:
都是半桥结构吧升压因为对效率贡献不明显所以早期用的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半桥结构吧升压因为对效率贡献不明显所以早期用的少。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好像是开关时序难做到,但忘记了为什么难做到

网友B:
因为电压升高了,二极管那点压降影响不大

网友C:
你朋友瞎说的

网友D:
哪来的这么个说法?同步整流DC-DC。本身就是可逆结构,把升压的输出,当作输入,立刻就变成一个同步降压DCDC了。
实际应用中,因为升压变化是大电流-小电流,低电压-高电压,而在相对小电流条件下,整流管就有不错的效率表现。所以,同步降压用的多,同步升压用的少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来的这么个说法?同步整流DC-DC。本身就是可逆结构,把升压的输出,当作输入,立刻就变成一个同步降压DCD ...

整流管过的是电感中的电流,不是输出电流哦,兄弟您理解的小电流应该是理解错了。而且如果输出电压接近输入电压,输出平均电流也很大的。应该不是您说的原因。

网友D:
引用 楼主:
整流管过的是电感中的电流,不是输出电流哦,兄弟您理解的小电流应该是理解错了。而且如果输出电压接近输 ...

升压减小电流,降压增加电流这是基本原则,还胡嘞嘞什么电感电流负载电流的?你清楚二极管里面流的到底是什么电流再来讨论这个吧,我和你说得上嘛我。

网友A:
在一个硅片上制造第二个功率管而且完全独立是需要额外成本的,也就是说,一个功率开关和两个功率开关,制程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它的性能不能有所突破,并且又没有足够的竞争压力,制造商就不会去开发新的制程。

网友E:
没有这个说法吧,同步整流的目的在于提高副边管子的效率或者实现能量双向流动,一般降压电路输出大电流使用同步整流能明显提高效率,但升压拓扑中由于副边电流并不大,同步整流效果不明显。而且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由mos等呀等级决定,低压mos同步后效率明显,但高压mos本身损耗和高压二极管差不多,同步的效果更加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