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外部中断按键调时程序问题

楼主(2019-01-13):
/***************************¼üÅÌɨÃè***********************************/
//¼üÅÌɨÃ躯Êý

uchar key_scan()
{
         uchar key;
   P3 = 0xff;
         if(P3 == 0xfe)           //µÚÒ»¸ö°´¼ü P30
       delay_ms(5);
                if(P3 == 0xfe)
                                        {
                                           key = 1;
                                                 while(P3 == 0xfe);
                                                 delay_ms(5);
                                                 while(P3 == 0xfe);
                                                 return key;
                                        }
         else if(P3 == 0xfd)          //µÚ¶þ¸ö°´¼ü P31
                    delay_ms(5);
                 if(P3 == 0xfd)
                                         {
                                          key = 2;
                                                while(P3 == 0xfd);
                                                delay_ms(5);
                                                while(P3 == 0xfd);
                                                return key;
                                         }
        else if(P3 == 0xf7)         //µÚËĸö°´Å¥  P33
                     delay_ms(5);
                 if(P3 != 0xf7)
                                         {
                                          key = 4;
                                                while(P3 == 0xf7);
                                                delay_ms(5);
                                                while(P3 == 0xf7);
                                                return key;
                                         }
                return 0xff;
}
/***************ÍⲿÖжÏ***********************************/
//³õʼ»¯

void External_init0()
{
   IT0 = 1;   //ÍⲿÒý½ÅϽµÑزúÉúÖжÏ
   EA =  1;
         EX0 = 1;   //ÔÊÐíÍⲿÖжÏ
}
//ÖжϷþÎñ³ÌÐò
void External_INT0() interrupt 0
{
    uchar keyvalue;
          LCD1602_init();
          keyvalue = key_scan();  //ɨÃè¶ÀÁ¢¼üÅ
          if(keyvalue == 1)       //ʱ
                  {
                                TIME[2] = (TIME[2]/16)*10 + TIME[2]%16;
                          TIME[2]++;
                                if(TIME[2] == 24) TIME[2] = 0;
                                TIME[2] = (TIME[2]/10)*16 + TIME[2]%10;

                                dis_onechar(5,1,TIME[2]/16 + '0'); //ʱ
              dis_onechar(6,1,TIME[2]%16 + '0');
              dis_onechar(7,1,':');
                                DS1302write_dat(0x84,TIME[2]);
            }

         else        if(keyvalue == 2)      //·Ö
                  {
                   TIME[1] = (TIME[1]/16)*10 + TIME[1]%16;
       TIME[1]++;
                         if(TIME[1] == 60) TIME[1] = 0;
       TIME[1] = (TIME[1]/10)*16 + TIME[1]%10;

                        dis_onechar(8,1,TIME[1]/16 + '0'); //·Ö
            dis_onechar(9,1,TIME[1]%16 + '0');
            dis_onechar(10,1,':');
                        DS1302write_dat(0x82,TIME[1]);
            }
        else if(keyvalue == 4)     //Ãë
                   {
                    TIME[0] = (TIME[0]/16)*10 + TIME[0]%16;
                                TIME[0]++;
                                if(TIME[1] == 60) TIME[1] = 0;
                                TIME[0] = (TIME[0]/10)*16 + TIME[0]%10;

                                dis_onechar(11,1,TIME[0]/16 + '0');//Ãë
              dis_onechar(12,1,TIME[0]%16 + '0');
                                DS1302write_dat(0x80,TIME[0]);
           }
}

DS1302 LCD1602 键盘的扫描函数都用串口调试过可以用 就是用外部中断调时 时出先问题 求大佬指导啊 实在调不出来了

哎 帖子凉凉

网友A:
把全部工程发出来才好找问题,局部看不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全部工程发出来才好找问题,局部看不出问题。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全部工程发出来才好找问题,局部看不出问题。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uchar table[] = {"Time:"};
uchar table1[] = {"Date:"};
#define DS1302_W_ADDR 0x80
#define DS1302_R_ADDR 0x81
/****************ÑÓʱº¯Êý*********************************/
void delay_u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delay_us(245);
                          delay_us(245);
    }
}
/*******************DS1302********************/
//              Ãë ·Ö Ê±  ÈÕ Ô ÐÇÆÚ Äê
uchar TIME[7] = {00,00,00,06,01,07,19};

sbit SCLK = P1^0;
sbit IO   = P1^1;
sbit RST  = P1^2;

//д×Ö½Ú
void DS1302write_byte(uchar byte)
{
    uchar i;
          for(i = 0; i < 8; i++)
         {
            SCLK = 0;          //À­µÍʱÖÓÏß
                  IO = byte & 0x01;
      byte >>= 1;
      SCLK = 1;                     //À­¸ßʱÖÓÏß ²úÉúÉÏÉýÑØ дÈëÊý¾Ý
         }
}
//¶Á×Ö½Ú
uchar DS1302read_byte()
{
     uchar i,dat;
     for(i = 0; i < 8; i++)
      {
                          SCLK = 0;
                                dat >>= 1;
                                if(IO) dat |= 0x80;
                          SCLK = 1;
                        }
     return dat;
}
//дÊý¾Ý
void DS1302write_dat(uchar addr,uchar dat)
{

          DS1302write_byte(addr);
          DS1302write_byte(dat);

}
//¶ÁÊý¾Ý
uchar DS1302read_dat(uchar addr)
{
         uchar dat;
         DS1302write_byte(addr);
         dat = DS1302read_byte();
   return dat;
}

//Çå³ýд±£»¤
void DS1302clear_wp()
{
        RST = 0;
        SCLK = 0;
        RST = 1;
  DS1302write_dat(0x8e,0x00);

}
//ÉèÖÃд±£»¤
void DS1302set_wp()
{

  DS1302write_dat(0x8e,0x80);
        SCLK = 0;
        RST = 0;
}
// ÉèÖÃÆðʼʱ¼ä
//Ê®½øÖÆ×ªBCD
void DS1302set_time(uchar addr)
{
  uchar i,j;

        DS1302clear_wp();
        for(i = 0; i < 7; i++)
        {

          j=TIME[i]/10;
                TIME[i]=TIME[i]%10;
                TIME[i]=TIME[i]+j*16;
          DS1302write_dat(addr,TIME[i]);
    addr += 2;
        }
        DS1302set_wp();
}
//¶ÁDS1302µÄÊý¾Ý
//¶ÁÈ¡BCDÂë
void DS1302read_time(uchar addr)
{
   uchar i;

         DS1302clear_wp();
         for(i = 0; i < 7; i++)
         {

                 TIME[i] = DS1302read_dat(addr);
                 addr += 2;

   }
         DS1302set_wp();
}
/*********************LCD1602ÏÔʾ***********************************/
sbit RS = P3^5;
sbit RW = P3^6;
sbit EN = P3^4;

//ÅÐæ
void read_busy()
{
          uchar busy;
    RS = 0;
    RW = 1;
          P0 = 0xff;
   do{
           EN = 1;
                 busy = P0;
     EN = 0;
          }while(busy & 0x80);
}
//дÃüÁî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
          read_busy();
    RS = 0;
          RW = 0;
          P0 = cmd;
          EN = 1;
          EN = 0;
}
//дÊý¾Ý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read_busy();
         RS = 1;
         RW = 0;
   P0 = dat;
         EN = 1;
         EN = 0;
}
//ÏÔʾһ¸ö×Ö·û
void dis_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
{
        if(y) x |= 0xc0;
          x |= 0x80;
        write_cmd(x);
  write_dat(dat);
}
//ÏÔʾһ¸ö×Ö·û´®
void dis_str(uchar x,uchar y,uchar *str)
{
   if(y) x |= 0xc0;
           x |= 0x80;
        write_cmd(x);
        while(*str != '\0')
        {
         write_dat(*str++);
        }
}
void LCD1602_init()
{
   write_cmd(0x38);
         write_cmd(0x0c);
         write_cmd(0x06);
         write_cmd(0x01);//ÇåÆÁ
}
//ÏÔʾʱ¼äº¯Êý
void dis_time()
{
   DS1302read_time(0x81);
         dis_onechar(5,1,TIME[2]/16 + '0'); //ʱ
         dis_onechar(6,1,TIME[2]%16 + '0');
         dis_onechar(7,1,':');

         dis_onechar(8,1,TIME[1]/16 + '0'); //·Ö
         dis_onechar(9,1,TIME[1]%16 + '0');
         dis_onechar(10,1,':');

         dis_onechar(11,1,TIME[0]/16 + '0');//Ãë
         dis_onechar(12,1,TIME[0]%16 + '0');

         dis_onechar(5,0,TIME[6]/16 + '0'); //Äê
         dis_onechar(6,0,TIME[6]%16 + '0');
         dis_onechar(7,0,'-');

         dis_onechar(8,0,TIME[4]/16 + '0'); //ÔÂ
         dis_onechar(9,0,TIME[4]%16 + '0');
         dis_onechar(10,0,'-');

         dis_onechar(11,0,TIME[3]/16 + '0'); //ÈÕ
         dis_onechar(12,0,TIME[3]%16 + '0');
         dis_onechar(13,0,' ');

         dis_onechar(14,0,TIME[5]/16 + '0'); //ÐÇÆÚ
         dis_onechar(15,0,TIME[5]%16 + '0');
}

/***************************¼üÅÌɨÃè***********************************/
//¼üÅÌɨÃ躯Êý

uchar key_scan()
{
         uchar key;
   P3 = 0xff;
         if(P3 == 0xfe)           //µÚÒ»¸ö°´¼ü P30
       delay_ms(5);
                if(P3 == 0xfe)
                                        {
                                           key = 1;
                                                 while(P3 == 0xfe);
                                                 delay_ms(5);
                                                 while(P3 == 0xfe);
                                                 return key;
                                        }
         else if(P3 == 0xfd)          //µÚ¶þ¸ö°´¼ü P31
                    delay_ms(5);
                 if(P3 == 0xfd)
                                         {
                                          key = 2;
                                                while(P3 == 0xfd);
                                                delay_ms(5);
                                                while(P3 == 0xfd);
                                                return key;
                                         }
        else if(P3 == 0xf7)         //µÚËĸö°´Å¥  P33
                     delay_ms(5);
                 if(P3 != 0xf7)
                                         {
                                          key = 4;
                                                while(P3 == 0xf7);
                                                delay_ms(5);
                                                while(P3 == 0xf7);
                                                return key;
                                         }
                return 0xff;
}
/***************ÍⲿÖжÏ***********************************/
//³õʼ»¯

void External_init0()
{
   IT0 = 1;   //ÍⲿÒý½ÅϽµÑزúÉúÖжÏ
   EA =  1;
         EX0 = 1;   //ÔÊÐíÍⲿÖжÏ
}
//ÖжϷþÎñ³ÌÐò
void External_INT0() interrupt 0
{
    uchar keyvalue;
          LCD1602_init();
          keyvalue = key_scan();  //ɨÃè¶ÀÁ¢¼üÅ
          if(keyvalue == 1)       //ʱ
                  {
                                TIME[2] = (TIME[2]/16)*10 + TIME[2]%16;
                          TIME[2]++;
                                if(TIME[2] == 24) TIME[2] = 0;
                                TIME[2] = (TIME[2]/10)*16 + TIME[2]%10;

                                dis_onechar(5,1,TIME[2]/16 + '0'); //ʱ
              dis_onechar(6,1,TIME[2]%16 + '0');
              dis_onechar(7,1,':');
                                DS1302write_dat(0x84,TIME[2]);
            }

         else        if(keyvalue == 2)      //·Ö
                  {
                   TIME[1] = (TIME[1]/16)*10 + TIME[1]%16;
       TIME[1]++;
                         if(TIME[1] == 60) TIME[1] = 0;
       TIME[1] = (TIME[1]/10)*16 + TIME[1]%10;

                        dis_onechar(8,1,TIME[1]/16 + '0'); //·Ö
            dis_onechar(9,1,TIME[1]%16 + '0');
            dis_onechar(10,1,':');
                        DS1302write_dat(0x82,TIME[1]);
            }
        else if(keyvalue == 4)     //Ãë
                   {
                    TIME[0] = (TIME[0]/16)*10 + TIME[0]%16;
                                TIME[0]++;
                                if(TIME[1] == 60) TIME[1] = 0;
                                TIME[0] = (TIME[0]/10)*16 + TIME[0]%10;

                                dis_onechar(11,1,TIME[0]/16 + '0');//Ãë
              dis_onechar(12,1,TIME[0]%16 + '0');
                                DS1302write_dat(0x80,TIME[0]);
           }
}
/**********************Ö÷º¯Êý****************************************/
void main()
{
        External_init0();
        LCD1602_init();
        dis_str(0,1,table);
        dis_str(0,0,table1);
        DS1302set_time(0x80);
        while(1)
        {
         dis_time();
        }
}

楼主:
主要在 外部中断哪有问题 其他模块的程序 我都测试过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