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DCDC效率求助

楼主(2019-01-14):
降压DCDC中,为什么续流电感越小效率越低,而在升压DCDC中,电感越大效率越低?因为我从效率影响因数看,开关损耗和导通损耗都和电感没关系,才是不得解,请大师帮助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电感都有个最优值,并不是越小越好或越大越好

网友B:
你测试一下电感的电流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都有个最优值,并不是越小越好或越大越好

有一个范围的,如2.2uH,换成3.3uH,效率会提升将近1%,工作波形都是正常,不知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测试一下电感的电流波形

波形电流峰峰值增加,但效率影响因子看,峰峰值对升压和降压的影响是一样的。不知为啥降压电感越小效率越低,升压感值越大越低,百思不得姐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一个范围的,如2.2uH,换成3.3uH,效率会提升将近1%,工作波形都是正常,不知为啥。 ...

如果额定电流相同,3.3的要比2.2的体积大而且贵。。。

网友C:
建议你去搞清楚铁损和铜损,除非你家的电感是理想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波形电流峰峰值增加,但效率影响因子看,峰峰值对升压和降压的影响是一样的。不知为啥降压电感越小效率越 ...

你从哪里得到的这个  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从哪里得到的这个  结论

实际测试的,难道你们都没发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去搞清楚铁损和铜损,除非你家的电感是理想的

如果铁损和铜损,应该不会升压和降压刚好相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额定电流相同,3.3的要比2.2的体积大而且贵。。。

大师,谢谢您回复。我觉得可能能解释通的是万用表是显示均方根值,降压架构输入电容纹波电流,纹波电压峰峰值大,均方根就大。升压架构如果电感小,输出电容上的电流电压纹波峰峰值大,所以万用表读出来的数值大。觉得有可能是错觉,不知理解对不对?

网友D:
开关电源最好的工具是示波器,频谱仪,不是万用表,万用表采样频率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电源最好的工具是示波器,频谱仪,不是万用表,万用表采样频率太低了 ...

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波形电流峰峰值增加,但效率影响因子看,峰峰值对升压和降压的影响是一样的。不知为啥降压电感越小效率越 ...

伪经验伪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伪经验伪测试

哈哈,是啊,以前被芯片厂家忽悠过

网友F:
用厂家推荐的参数

网友G:
还要分同步整流和非同步整流吧。非同步整流模式的话损耗集中在开关损耗和续流二极管损耗,开关损耗占比小,续流二极管占比大,所以电流大了之后效率会急剧降低。同步整流模式的损耗主要集中在开关损耗,所以电流大了之后,损耗能量的占比反而小了,效率高了。

非同步整流的DC器件特点就是含有一个续流二极管,电路大了之后,续流二极管上会产生很大的压降,而这些压降就是导致DC转换效率的主要原因。当电流很小(一般100ma一下时),续流二极管产生的损耗占比会减小,此时损耗主要在内部开关器件工作损耗。因此低电流应用选非同步整流DC效率高,大电流应用选用同步整流DC效率高。

网友H:
开关电源中的电感,至少跟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输出电流、纹波、开关频率等等有关,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优值。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要分同步整流和非同步整流吧。非同步整流模式的话损耗集中在开关损耗和续流二极管损耗,开关损耗占比小, ...

你说的走题了

网友I:
效果是可以的

网友J:
降压电路中,电感越小,电流纹波越大,电感交流损耗越大,mos关断电流越大,电感损耗和mos的关断损耗都会增加,所以整体效率会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