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极低频放大器

楼主(2019-01-14):
测量仪器的需要,需要一个120dB增益,频响在0.1Hz-1.5Hz的放大器,我们大多用两级反向放大器得到约40mV的信号,但是需要两个很大的电容,开机稳定时间也很长,朋友们,有啥办法,减少耦合电容的容量,而线路不超过三级放大,低频噪声又小?

锁相环跟锁相放大器是不同的方面。属于窄带滤波放大技术。克服电路糸统温飘(交流放大),噪声(随机性,不能累积)的影响。
锁相放大器找专门的书有点,可作为参考,日本工程师写的,ADI也有。
锁相,窄带放大器
@zyj9490 :谢谢老前辈的建议!我们现在就是碰到最大的问题是低频噪声,换了好多运放都不理想,甚至零漂移的,另外不同的电容也会有不同的低频噪声。锁相环的不熟悉,请赐教!
折算到输入信号40nv,这有很大的难度,电源,糸统,壳体,走线,都要注意。更何况器件的噪声。全世界没几家成商品化的生产,没下大成本,根本做不出来,不是凭LZ的知识与经验能做得出来的。除非LZ的描述有误。

网友A:
小白一个,等着大神来了,在告诉你啊!

网友B:
可以考虑采用直流放大器

如果是低阻型信号源可用无失调电压的运放作前级。如果是高阻型,必须要用锁相放大,将直流转为交流,调制+交流放大+解调。

网友C:
靠直流放大器,难,仅温飘一项就难以搞定,因为120DB的放大倍数,锁相放大器是成熟的方案。

网友D:
这么小的信号,基本上完全淹没在噪音里面。。。

网友E:
放大120dB之后才40mV,你的信号才40nV?

网友F:
你不是 在跟月亮通讯吧

网友G:
从噪音中抓取有用信息,抓住了再用斩波法放大。

网友H:
电路的关键是滤波不是放大,照看要高阶滤波才能从背景噪声中分离出信号,最好是边滤波边放大。

网友I:
超低频滤波响应时间可能会很长,另外低频范围可能会遇到运放低频极点,先用RC滤波,C选用高质量的聚丙烯电容,然后转成差分信号,用差分仪表放大器比AD620来做直流放大,应该可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从噪音中抓取有用信息,抓住了再用斩波法放大。

重点是交流放大,

网友C:
相干调制,交流放大,相干检波。这是锁相放大的核心。目标Q值高。

网友C:
误差主要产生在前置放大级,必须要用好的器件,电源。布局,布线,屏BI,其输出为相干调制打下好的开头,后续就是窄带滤波放大,大增益。

网友J:
使用液氮制冷低温参放。

网友K:
显然思路就错了,直接的极端信号一般是检测方法不对劲,要找到原始的物理量,变换到光学上,再检测相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大120dB之后才40mV,你的信号才40nV?

是的,还要防止50hz的的信号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I:
超低频滤波响应时间可能会很长,另外低频范围可能会遇到运放低频极点,先用RC滤波,C选用高质量的聚丙烯电 ...

可以尝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显然思路就错了,直接的极端信号一般是检测方法不对劲,要找到原始的物理量,变换到光学上,再检测相位 ...

我们用在线圈里的微弱的感应信号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们用在线圈里的微弱的感应信号

难怪信号电压这么低.可以肯定是线圈感抗在这么低的频率下几乎等于0. 信号被短路.

这么低的频率测量应该换传感器.使用TMR.

网友L(2019-03-25):
其输出为相干调制打下好的开头,后续就是窄带滤波放大,大增益。

网友M:
对于几十nV的微弱信号,4楼说的锁相放大器是最佳的方案。况且是线圈感应的信号,那就一定有激励源,用锁相放大器十分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