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一个基于QT的数据采集源码

楼主(2019-01-14):
先上图
1. 正弦波

2. 三角波

3. 方波

接着是源码:
上传的是源码。编译环境为:Visual Studio 2008 + QT 4.8.6 + Qwt 6.0.2 + QtSerialPort(最新版)。如果要编译的话,将上述库下载后编译为lib文件后加入工程即可。具体方法参见各代码库中的ReadMe.txt
开发板为HY-STM32。原理图如下:
采用USB虚拟串口通信方式

最后是问题:
1. 可测频率偏低。实测2.5KHz以上的信号就会出现失真。一方面是下位机采样频率限制,另一方面猜测应该是传输速度限制。求解如果想得到坛子里面各高人所做的那种示波器效果(可测几百KHz信号),应该在哪方面改进?
2. 纠结通信方式。参考过坛子里面的虚拟示波器下位机代码,发现很多是上位机定时发送命令,然后下位机响应命令后上传数据。在上传数据期间有的关掉了AD,有的说不关AD,关DMA。不管如何,总之上传数据这段时间内的采样数据没有了。纠结与这种方式会不会造成波形的失真,往大牛指点。目前我采用的是定时器控制AD,在两次采样期间上传数据,这样会导致上传的数据不能太多。。。
3. 实际显示和图片中略有不同,波形是不断滚动的,但是滚动的很快,所以看上去有重叠。请问是不是需要在下位机电路里面加上触发机制?

暂时先问这三个问题,诚挚收集各位高人的砖头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