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速度

楼主(2019-01-14):
玩单片机或ARM等的友们常常拿Keil一IAR比较,那个好用那个不好用,除了习惯以外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是Keil通常在较大的项目上编译下载速度较慢,而IAR相对较快。为此在网上搜了一些作参考,自已再进行一些摸索得到Keil在如下情况的表现甚至超过IAR。
本文讨论Keil的编译速度问题,分成两个部分。
一、        通过三种不同的配置来说明对KEIL编译速度及库文件大小的影响
KEIL uVisison的默认编译配置如图1:
第一种配置:默认配置编译速度慢,编译库文件大,如图1所示:用时60秒
第二种配置:去掉Debug Information和Browse Information后的配置图如图2所示:用时18秒[去掉HEX输出,与三一样17秒]
第三种配置:仅输出为库文件,其它都去掉,配置见下图3所示:用时17秒
所以第二、三种配置最好。
二、        编译下载方式
见下图4
图左上有4个与编译有关的按钮。
1是C编译,仅检查C语言正确与否。在修改书写了新的C语言之后,按此键检查,所以很快!
2是仅对项目中修改过的文件进行检查和编译,速度也非常快!
3是对项目所有文件检查和编译,当工程文件较大时会发现速度非常慢,有时可以让人晕睡过去的感觉。
4是将编译过的生成可以下载到机器里的按键,速度较快。
由上可知最慢的是3。
A. 当新导入一个工程,拿STM来说,STM32CubeMX生成的项目,首次必须全部编译——按3键,再下载!
B. 当项目已经过编译后,再修改其中的某个或多个文档,如果想C检查,按1键,或直接按2键,通过后,再按4键下载!
就是说,在一般的修改和添加文档时,用B即可,速度相当快。甚至于比IAR下载还要快!
以上为个人使用过程测试总结,供学习参考。

网友A: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介绍  感谢楼主

网友B:
介绍的很是详细

网友C:
**哪个哪个好用

网友D(2019-02-28):
编程软件本身的设置的不能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