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耦合线圈/变压器

楼主(2019-01-14):
各位前辈,有这样一个线圈,想请教一下,这种线圈的缠绕方法是什么?
1.这种绕线方法 和 简单的 单层平绕(右边那个) 有什么区别?比如在Q值、谐振点,分布电容等因素上
2.这种线圈如果我想自己手工缠绕可行么?
3.对于单层平绕的方法,该怎么提升Q值呢?
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A:
单层疏绕(线之间有足够空隙)如果电感量够了可以优先采用。电感量不够就可以采用左边的绕法,只使用少量粘合剂(粘合剂用的少有利于减少杂散电容)就很容易成型,在做成分段的进一步减少杂散电容。

@lv0817 :多层叠绕和单层平绕一样,都是匝数比。条件是原边磁通完全通过副边。实际上,漏磁通不可避免,只要两绕组耦合够紧就好,例如采用闭合磁路的铁心。
前辈您好,我的目的是缠一个3:68的变压器出来,后面还要接容性负载。单层平绕的变压比我知道是匝数比,那如果按照前一种(蜂房)绕法,变压比该怎么计算呢?是 根号下的电感比么?

网友B:
前一种绕法叫蜂房式线圈,其特点是多层叠绕,每层后一匝与前一匝相邻,每匝均占据一定宽度,从宽度一边绕到另一边时折转一个角度。
该绕法体积小,与多层平叠绕相比较,分布电容小。

网友B:
这种线圈如果我想自己手工缠绕可行么?

可行。但相当困难,需要一定经验,花费时间比较多。

网友B:
后一种绕法,不是单层平绕(后一匝紧贴前一匝),而是间绕(两匝之间有空隙)。
间绕,如果间距等于线径,可以用双线并绕,然后拆掉一根线。如果间距小于线径,那么只能用一根纱线一根铜线并绕,然后拆掉纱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一种绕法,不是单层平绕(后一匝紧贴前一匝),而是间绕(两匝之间有空隙)。
间绕,如果间距等于线径,可以 ...

前辈您好,按照公式的话,单层线圈,两圈之间间距越大,电感量越小,是这样么?
我还有一个疑问:
变压比应该怎么计算呢?不同间距的电感量不同,但是匝数是相同的,所以这个变压比是用  匝数比 计算还是  根号下电感量 计算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您好,按照公式的话,单层线圈,两圈之间间距越大,电感量越小,是这样么?
我还有一个疑问:
变压比 ...

“按照公式的话,单层线圈,两圈之间间距越大,电感量越小,是这样么?”

是这样的。
极端情况就是导线拉直,那样电感量最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您好,按照公式的话,单层线圈,两圈之间间距越大,电感量越小,是这样么?
我还有一个疑问:
变压比 ...

“不同间距的电感量不同,但是匝数是相同的,所以这个变压比是用  匝数比 计算还是  根号下电感量 计算呢?”

两个绕组,距离非常远,远到二者的磁场彼此之间没有互相影响,那还是变压器吗?无论用匝数计算还是用电感量计算,都不成立。
无论是用匝数计算,还是用电感量计算,前提都是磁通穿过两个绕组,没有漏磁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间距的电感量不同,但是匝数是相同的,所以这个变压比是用  匝数比 计算还是  根号下电感量 计算呢 ...

不不不,前辈,我说的间距是:同一个绕组,线圈之间的间距。而不是两个绕组之间的距离。所以我的问题是,次级绕组的匝数相同,但是绕组长度不同的情况下,变压比应该怎么算呢,使用匝数比还是电感比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不不,前辈,我说的间距是:同一个绕组,线圈之间的间距。而不是两个绕组之间的距离。所以我的问题是, ...

作为变压器,很少(至少我没有听说过)用单层间绕而且绕那么长的绕法。因为这会使漏磁通非常大。
你的变压器,据你回复2楼戈卫东的说法,要求3:68,我猜测这个要求是电压比。有比例要求的变压器,总是希望耦合尽量紧,这就要采用铁心,以尽量减少漏磁通。
你的两个绕组不一样长,这件事本身就是增加漏磁通。显然,长绕组只有一部分被短绕组覆盖,长绕组距离短绕组远的地方(例如两端)与短绕组耦合就松。
为加强耦合,长绕组必须多层,以使其长度和短绕组接近。
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应该使用匝数比来计算电压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为变压器,很少(至少我没有听说过)用单层间绕而且绕那么长的绕法。因为这会使漏磁通非常大。
你的变压 ...

谢谢前辈

网友C(2019-03-25):
每层后一匝与前一匝相邻,每匝均占据一定宽度,从宽度一边绕到另一边时折转一个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