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USB借口问题

楼主(2019-01-14):
新唐NUC1123USB通讯问题:请问新塘NUC123bsp里面哪个例程是可以实现USB串口通讯的,比如说:我可以通过串口助手向单片机的USB借口发送数据!

网友A:
楼主你疯了。串口助手只能跟串口通信,不能跟USB通信。
你说的那个USB口跟串口通信是需要一个USB转串口芯片的。

网友A:
另外你说的123确实带USB接口,但是这个USB接口可不是跟你的串口软件通信的。你可以自己开发个USB上位机通信软件。

网友:
应该是这个

网友:
看工程的名字啊。写很清楚了。
带COM的标准USB串口,你可以试试。
上图倒数第四个,和框起来的都试试。一个是USB传输,一个是串口

网友B:
这两个试试看。

网友C:
BSP下载了就可以了。里面很多种例子。

网友D:
USB可以实现多种模式

网友E:
用官方的那个例子改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