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在单步仿真的时候,定时器里的计数值不是逐步增...

楼主(2019-01-14):
STM32F407在单步仿真的时候,我每点一次单步运行,定时器里的计数值不是逐步增加的,而是跳着增加的,这是什么原因?求助大佬

网友A:
无论你程序是全速执行还是单步执行,定时器的时钟总是存在的,只要有时钟,定时器就在不停的计数,两次单步执行定时器的计数值肯定有较大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论你程序是全速执行还是单步执行,定时器的时钟总是存在的,只要有时钟,定时器就在不停的计数,两次单步 ...

是的是的,我这问题我也想明白了,谢谢

网友B:
单步运行 这个数值看到的并不是真实的数值

网友C:
停下来看定时器的计数值  是很不准确的

网友D:
想想也就明白了

网友E:
这个也是我刚开始编程的时候很久才明白的

网友F:
长知识了 呵呵呵

网友G:
虽然你单步了 但是计数器并没有停止

网友H:
呵呵呵 多调试的话 自然就知道了

网友I:
都是经验之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