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产生的电动势如何消除?

楼主(2019-01-14):
做一个项目,驱动一个阀,采用低边驱动方式(N-MOS),电源24V,测量实际电流零点几安培,阀体不能动作。阀体参数是电阻1欧姆(对),电感0.5mh(客户提供,不知道对不对)。测量输出波形如下图,我分析是由于阀体电感存在,使得在断开时候,有个很高的电压出现,80V左右,导致出现反向电流,从而使阀体不动作。请问,这个80V的电压,有什么好办法能消除吗?并个24V稳压管行不行?另外一个方法
电路加上了,很简单,前面图腾柱驱动,没问题。R18实际没焊,R19采样电流。Q5为N-MOS,PWM-OUT2输出端,接阀体一端,阀体另一端接24V电源正。的确没有并联二极管,如果加,应该如何添加呢,应该怎么选型呢?求教

网友A:
电路图也得露一下脸呀,看描述是否阀体电感处没反并二极管

网友B:
有没反并联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反并联二极管?

电路加上了,的确没有二极管,请问加在哪里,如何选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反并联二极管?

电路加了,比较简单,没有二极管,请问该如何添加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路加了,比较简单,没有二极管,请问该如何添加呢

楼主:
那请问这个二极管如何选型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请问这个二极管如何选型呢?

根据线圈产生电压和泄放电流大小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线圈产生电压和泄放电流大小选择

好的,一般选择什么类型的管子呢?

例如IN4007等等

网友C:
没看懂,电磁阀应该反并肖特基二极管续流,24v电压,电阻才1欧?电流24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电磁阀应该反并肖特基二极管续流,24v电压,电阻才1欧?电流24安? ...

是的,电流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电磁阀应该反并肖特基二极管续流,24v电压,电阻才1欧?电流24安? ...

请教下,这么大的电流,有合适的管子吗

网友C:
开什么玩笑,就一个阀门,24x24=576w??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下,这么大的电流,有合适的管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什么玩笑,就一个阀门,24x24=576w??

实测1欧姆,这个是大车上用的,动作时间比较断,带负载推杆的

网友C:
那恐怕要并好几个二极管了,至少要能承受24a电流吧,mos管24v24a以上的很好找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一般选择什么类型的管子呢?

看你这波形,占空比约1/5. 峰值电流达到10A.平均电流1A左右。

我猜5A左右,是阀门动作设置点.

你找一个5A的续流二极管,加散热片。

xch
建议用电机驱动芯片。 比如 DRV8873。 省去烦恼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这波形,占空比约1/5. 峰值电流达到10A.平均电流1A左右。

我猜5A左右,是阀门动作设置点.

24V,1欧姆电阻,峰值不止10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恐怕要并好几个二极管了,至少要能承受24a电流吧,mos管24v24a以上的很好找啊 ...

MOS选好了,80V80A的,没问题。二极管选24V的还是80V的呢?这个产生 的峰峰值有80V呢

xch
24v

网友E:
引用 楼主:
24V,1欧姆电阻,峰值不止10A吧?。。

长导通状态不止10A. 但是,按照你给的波形计算只有10A峰值。

网友C:
mos管和二极管耐压24v以上就可以了,反并了二极管就不会产生80v高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长导通状态不止10A. 但是,按照你给的波形计算只有10A峰值。

如何计算出的呢?
实际上,通过电流传感器,测得这个波形下,电流只有0.28A,这是怎么回事呢?
请指教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管和二极管耐压24v以上就可以了,反并了二极管就不会产生80v高压了

阀体是客户方的,直接并阀体两端可能性不大。
从整体线束结构上说,24V电源从线束上分一路给阀体,另分一路给我的板子,也就是说同一个电源下的两根线,我把二极管并在我板子的MOS输出端和板子的24V电源上可以吗?似乎不太一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何计算出的呢?
实际上,通过电流传感器,测得这个波形下,电流只有0.28A,这是怎么回事呢?
请指教哈 ...

Ip = 24v/1ohm *( 1 - exp(-Ton*`oh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