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大神详细说说arm开发板能干什么,怎么干

楼主(2019-01-14):
我的专业是计科,学了c,c++,等都是些基础,现在学了嵌入式课,我们边上机边玩开发板, 我现在很疑惑,arm9 开发板能做什么? 说能烧写? 把代码烧入开发板? 意思是说在linux下编写代码,再把代码交叉编译后放入开发板? 放入以后能做什么? 我已经把自己写好的printf放入了arm开发板,但不能在开发板屏幕上显示? 不知道能做什么?
听说开发板能制作 智能控制的东西 , 我想做遥控飞机,做控制开关的门,投币洗衣机,等等,这些都怎么做啊? 我想知道怎么理解这个开发板,思想是什么?一头问号中...请高手帮忙解答,感谢至极麻烦了.

网友A:
你这个确实混乱了,学了arm,两个方向,低端产品的单片机系统控制(电冰箱、洗衣机),高端产品的嵌入式系统(手机、pad、广告*、四轴飞行器图传),基本上来说,低端产品主打mcu,微控制器,主要做开关、电机控制相关,高端产品主打,高速网口、高清编解码(4k视频之类的)。低端产品偏重系统内部硬件资源的使用,高端产品偏向系统资源使用(如文件系统、网络编程接口、GUI系统)。
printf不能显示的问题,一般printf对应的输出都是串口,你需要重写putc去重定向到液晶屏(这个要求你的液晶屏驱动必须有)。
嵌入式课程,一般是从mcu开始熟悉内部系统资源(GPIO、串口、时钟、RTC、SPI、IIC等硬件接口)-》上文件系统、GUI、网络编程(FAT、lwip等软件协议,当然还有网口、sd卡、USB等硬件及协议)-》上操作系统(驱动编写、应用编写)
在具体到你的四轴飞行器、控制开关的门,从基本角度来说就是一个电机控制,通过GPIO控制电机正向通电/反向通电,跟你玩的跑马灯一个意思,在高级点你可以做四轴飞行器图传,这就涉及到RF通信、视频编解码压缩、camera驱动等。
这个系统很大,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