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3.56M和2.4G的模块,会不会产生互相干扰?

楼主(2019-01-14):
如图所示,想把2.4G模块直接放到RC522读卡器模块后面(中间会有一块pcb用于连接两板)
因为对无线了解不多,有点怕互相干扰(但感觉不同而且相差较大的频率,应该不会产生较严重的互相干扰的,但真的不敢确认...)
所以想问一下大家,这样做行否?(主要是读卡器就想尽量做成模块般的大小,能省就省空间(否则早把2.4G另外放了))

网友A:
相当于在磁场内放置了东西 影响场强 进而影响天线辐射....这也是为什么天线讲究周围要净空.....不过你可以实际飞线实验一下.....

网友B:
理论上 无线电波之间都会干扰的,只是强弱的差异
你可以考虑用分时的方式轮询,一旦某一频率检测到设备,就停止轮询

网友C:
你直接用蓝牙SOC来驱动522,空间也就不干涉了,还省钱

网友D:
都有现成东西,实验一下不就知道了。不过不能用的可能性比较大,rc522天线部分很敏感。

网友E:
蓝牙模块会影响NFC的电感值,但应该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