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USB口不通电的情况下判断端口上是否有设备

楼主(2019-01-14):
设备上有<=100个USB口(A型母座,USB2.0),这些USB口的电源都是可以控制的,现在需要在USB口上电源关闭的情况下能够判断端口上是否有设备(硬件或结构方案)

网友A:
正常是判断usb数据线的电平状态来识别usb设备。不知道楼主的应用场景能不能娶到电平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是判断usb数据线的电平状态来识别usb设备。不知道楼主的应用场景能不能娶到电平信号 ...

量了一下,端口上有设备断了电和端口上没设备数据线上的电压是差不多的,而且电压很小,不太容易判断

网友B:
只能设计机械结构,保证插入USB后,触发

网友C:
应用电路详细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设计机械结构,保证插入USB后,触发

如果从现有的USB 2.0接口上改造的话,可能会精度要求高,加工实施困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从现有的USB 2.0接口上改造的话,可能会精度要求高,加工实施困难

要是不计成本,可以参考停车场,停车位检测的方法,每一个USB口上一个距离传感器,插上USB距离会有明显变化,需要结构配合。
-------------------------------------------------------------------------------------------------------
楼主是要做那种共享充电吗?(楼主可以提供一下应用场景,这样大家才能集思广益,帮你出点子)
为何不让每个USB母座都一直保持开启状态(也不费电),VBUS线上使用一个取样电阻,测量有无电流,如果有电流那就是有设备,反之则无电流。

网友D:
断电了还想要判断设备是不是在只有靠机械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不计成本,可以参考停车场,停车位检测的方法,每一个USB口上一个距离传感器,插上USB距离会有明显变 ...

之前有考虑过用传感器的方法;VBUS有电的情况下软件上可以判断是否有设备

网友E:
用个大电阻给输出加个偏置就解决了,都是那么做的

网友F:
端子前面加个挡板(类似桌面网口),要用时拉开挡板,还显得高大上

网友G:
如果VBUS没有电了,主机怎么识别你的USB设备呢,楼上的大电阻加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端子前面加个挡板(类似桌面网口),要用时拉开挡板,还显得高大上

是个好思路

网友H:
通过数据线的上,下拉电阻,加信号可以识别,不过还得兼顾对于有源无源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