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贴片电容的耐压值的含义

楼主(2019-01-14):
最近要做个24v的板子,,找贴片厂要电容他说是1206封装没有50v耐压的,而且就算耐压25v的也很贵。。然后给了些村田和杂牌的10v耐压的电容,让我试试看。实际测试了一些,,两者差别不大,加直流电压到50v大概1分钟,,容值减小都在10%以内,漏电流持续减小,开始一个大概几ua,到我关掉的时候都不到2ua。这样的情况算不算有问题?这个标称的耐压到底怎么算的,在一定倍数的电压下容量要保持在一定范围,并且漏电流在一定幅度内吗?以前只测过电解电容,通常超过耐压一定值就会坏掉,不同厂家和工艺表现不一样,贴片的瓷片电容就不了解了。
另外我这个电容用来在电源处滤波的,容值小点也没关系的话是不是意味着10v的也可以用?

网友A:
http://www.szxhykj.com.cn/proshow-42-3-34-34-2-3.html

网友B:
元器件的指标大都是建立在统计学意义上的,个别(或者是部分)可以超长发挥不能保证个个都是如此.元器件指标是要对大批量负责的.为了保证在大批量下失效率小于某个指标,就要留有余量.越是生产水平低的厂家余量越大.
所以临时实验用一下这个10V顶一下看似没问题,可批量生产是肯定不行的.后患无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元器件的指标大都是建立在统计学意义上的,个别(或者是部分)可以超长发挥不能保证个个都是如此.元器件指标是 ...

这个知道,只是一般也不至于要留5倍余量吧。里面两款有一款是杂牌的,但是另一款是村田的,他们的电容不算差吧,,也留了超过5倍余量,再高我没有测试了。
以前测试电解电容留的余量并不高啊,,有2倍的就算不错了,还是说电解的性质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szxhykj.com.cn/proshow-42-3-34-34-2-3.html

没有合用的,也没有相关信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合用的,也没有相关信息

24v工作电压,选63v或100v电容,哪有这么多东东好折腾的.有条件余量再大点当然更好.

网友C:
过压未必一定当场击穿,但批量下的长期可靠性就没法保障了。选定封装没有耐压和容量均满足的,要么换更大封装,要么用多颗小容量的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v工作电压,选63v或100v电容,哪有这么多东东好折腾的.有条件余量再大点当然更好. ...

空间不够,,没办法放很大的电容,,63或者100v的也没有大容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压未必一定当场击穿,但批量下的长期可靠性就没法保障了。选定封装没有耐压和容量均满足的,要么换更大封 ...

嗯,,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空间不够,,没办法放很大的电容,,63或者100v的也没有大容量的

你需多大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多大容量?

47uf 1206或者1210封装 25v,最好是50v

网友:
TMK325ABJ476MM-P,制造商:太阳诱电,47uF,1210封装,25V耐压;
CC1210MKX5R8BB476,制造商:国巨,47uF,1210封装,25V耐压……等等等,digikey都能搜到,但没有现货。

网友D:
我只知道容量等参数是需要计算的,很多现成的电路可以参考借鉴

网友E:
大部分场合,电源滤波,24V,怎么可以用10V耐压的电容呢?可以选35-50V的,找不到合适的,宁肯减少容量,也要保证耐压。
如果输入24V是稳压的,可以用35V耐压的,如果输入是有纹波和浪涌的,耐压50V可能都不够。

网友F:
体积是在不能改,减小容量,选合适的耐压,如果手工焊接方便,可以摞起来多焊接1、2个

网友G:
24v在汽车上很常见,元器件一定不能马虎,爆电容或者着火你就麻烦了,你是没有遇到一万微法50v的电容爆了,像手榴弹一样从眼前飞出去是多么恐怖,打在人人身上估计肋骨骨折最少,实测那是个35V的

网友H:
电容耐压不够,以后招回返修

网友I:
选电容可以去mouser、digikey找,按照耐压、容值、封装等信息一查就能查到,包括价格、库存、货期等信息都有了。(工程师也不想出现:自己选了一颗电容,结果被采购部门骂不好采购的情况。)

另外,去年Vishay的代理曾经上门来介绍过一种叫"vPolyTan"的固态钽电容。相比于传统钽电容,有几个特点:1、从原理上解决了传统钽电容爆炸的问题,失效时不会爆炸。2、传统钽电容失效后短路,这个是断路,更安全;3、耐压可以选更低的。工作中,很多人按照2倍的余量来选电容耐压,这个不用那么大,好像是不到1倍半就可以保证稳定工作。我就记得这么多,感兴趣可以自己去查详细资料。

网友I:
另外,47uF/25V的好像不好买。去年底我曾经需要用到这个,结果采购部门说不好买:供货商少,价格高(只代表两个月前的市场哈。)。后来我们做了一个小批量的长时间测试,发现用22uF的也没问题,就都改成22uF的了。(也曾考虑过叠着焊多个电容,但是担心批量生产时的可靠性,没用。)

有时候,工程师设计时会采用更保守的策略,这个从设计安全和设计余量角度看是没问题的。但有时候也会出现因为太过保守而过设计。你这种情况,也可以做做实际的测试,或者有条件的话做做电源系统的仿真,看看到底用多大的合适。只是提供一个思路哈,不一定适合你的应用场合。

网友J:
测试几个没有意义的,况且还是这么短的时间

之前我们同事测试都是拿几百个,同时加2-4倍的标称电压,在高温环境下看实际失效的情况,可能要测试好几组

网友K:
我们公司刚出现耐压不够的机器出现问题的,如果是24V,建议35V也是可以的

网友L:
你就是加上100V的电压,他也不一定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