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提高三极管速度(几十MHz)开关状态

楼主(2019-01-14):
请教达人们:
如何提高一个三极管的速度呢?小信号开关状态,需要几十MHz的速度,延迟ns级;
是否有推荐三极管型号和参考电路;

貌似 用传统的 NPN Ib 给电流,得到 Ic 的电路不是很快响应速度,100k 的基极电阻和 1k 的基极电阻相差开关速度会很大。

是否有共基极电路?共集电极电路?会增加开关速度?

网友A:
NPN晶体管,由于是多载流子,不可能达到很高的开关速率。推荐使用I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PN晶体管,由于是多载流子,不可能达到很高的开关速率。推荐使用IC。

晶体管不是有几十个g的么?不是三极管?是二极管么?

怎么发挥出来?减少开关延迟

网友C:
三极管的速度如何提升呀

网友D:
从其本质来看 速度很难提高啊

网友E:
如果真的急需速度的提高 还是改用ic把  三极管很难的

网友F:
很难   改用别的ic吧

网友G:
开关速度的增加 短时间内楼主就还是别指望了

网友H:
ns的延迟  真的不容易实现

网友I:
楼主为什么需要这么快的反应速度呢

网友J:
太快了  用fpga试试呢

网友:
三极管应该可以啊,要不然收音机怎么都用三极管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