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的电阻

楼主(2019-01-14):
前几年发过这杨一个帖子,如下图,在地球上插入两个半圆形金属体,想知道两个金属体之间的电阻是多大?

进入 话题之前,有必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如下图所示,有个圆桌,甲乙两个人,每人手上有足够多的火柴或者是铅笔等物,每人每次往桌子上放一个铅笔,后放的一方,放置铅笔时不许碰到前者的铅笔。放置方向和位置任意,轮流摆放,直到无法放为止(此时再放,要碰到对方的铅笔了)!

如果是甲先放第一个铅笔,请问这个游戏谁会输?(即无法继续放了)

楼主:
上面这个游戏,世界上最快给出答案的数学家,仅仅用了12秒!

答案是甲先放的话,他把第一个铅笔放在桌子圆心处(方向任意),然后不管乙把铅笔放哪儿,甲总是可以找到一个对称位置,来放他的铅笔!如此轮流,只要乙能放,甲必定也能放,除非最终是乙没法放!

这个问题,如果不用对称思想的话,无法解答。

在电磁学里,如果没有对称,很多计算几乎不可能。地球电阻的计算,也要用到对称思想。

埋2个半径1m的金属半球,用盐水灌溉金属球周围土壤,最终阻值大约是30--300欧!

比想象中的小的多是吧?

网友A:
偏轴偶极子的「电力线」。

楼主(2020-02-29):
IC公司所给的测量数据,和理论预测的差不多。夏季干燥季节偏高,秋冬多雨雪季节时电阻偏低。

网友B:
“答案是甲先放的话,他把第一个铅笔放在桌子圆心处(方向任意),然后不管乙把铅笔放哪儿,甲总是可以找到一个对称位置,来放他的铅笔!如此轮流,只要乙能放,甲必定也能放,除非最终是乙没法放”
这鬼思路,还有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