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I/O口接一个10K的电阻到10v的电源,引脚

楼主(2019-01-14):
设置成开路输出模式,并设置输出高,应该不会有电流流过电阻吧? 理论上漏极开路应该不会。相当于开路。我的理解对吗?

网友A:
有可能10v会从io上面的保护二极管,灌电vdd之後,mcu不能工作到10v-0.7v的电压,就烧了。

网友B:
总之电压不能高于芯片的规定电压

网友C:
你冒险了。

网友D:
有电流流过电阻,端口电压只会比VDD高一些。可以在端口上再下拉一个分压电阻保险些。

网友:
电压有限制,最好别超过。

网友E:
IO都有电压限制,你要测量一下这么搞,端口处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F:
敢不敢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