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问各位大侠,哪里能找到STM32的管脚配置工具,谢谢!

楼主(2019-01-14):
产品中用到了STM32F429,由于第一次用,而且用到了I2C、I2S、CAN、两个SPI和多个UART,以及网口和LCD接口,记得有一种针对STM32的管脚分配工具,可以有效帮助分配,不知是不是官方的,在官网上没找到,不知哪位大侠手上有或知道哪儿有,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用CUBE软件啊

楼主:
您好,百度上搜CUBE,说什么的都有,您能说的详细些吗,非常感谢!

网友B:
STM32CubeMX
https://www.st.com/zh/development-tools/stm32cubemx.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CubeMX
https://www.st.com/zh/development-tools/stm32cubemx.html

非常感谢,不过我下载安装后进入软件,发现主要是MCU Selector和Board Selector,主要是针对选型的,没有看到针对一款选定的MCU,能给出管脚分配的,是我没找对地方吗,谢谢!

网友C:
选定MCU后开始项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定MCU后开始项目就可以了

谢谢!

网友D:
就用cubemx就很不错啊

网友E:
楼上正解 非常喜欢用cube  省心放心

网友F:
看你们说的挺好 我也装一个试试去

网友G:
楼主用cube的话 还是先看看如何使用最好 这样上手快

网友H:
cube  太推崇cube了

网友I:
这么好用的工具 楼主一定要用呀

网友J:
在官网就可以下载

网友:
这个软件就是cube

网友K:
cube能不能根据自己的外设自动分配管脚?资源重度使用的时候,管脚分配是个大问题,尤其是硬件设计的时候。

网友L:
我记得网上有一个帖子是说零起点使用cub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