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

楼主(2019-01-14):
如何用万用表测量运放的输入输出阻抗,

网友A:
输入阻抗,大概可以从IB折算,要测量是很困难的。
输出阻抗,可以在运放输出对地接一个负载电阻,同时传入一个电流表,用电阻分压的原理来测算

网友B:
这个真没办法用万用表测。。。

网友C:
阻抗, 往往是交流动态的特性

网友D:
rin

根据H四端口原理,如果电压输出反馈的模式,必须要把输出端短路到地,此时标准输入端VIN,产生IIN,VIN/iin 才是输入电阻(输入阻抗)

网友E(2019-03-25):
可以在运放输出对地接一个负载电阻,同时传入一个电流表,用电阻分压的原理来测算。

网友F:
万用表怎么测运放的输入电阻啊,除非有 专用的工具来测试

网友G(2019-05-06):
给定一个信号源,然后在输入端串一可调电阻,调整电阻到输入端的信号为信号源信号的一半时,这个时候的电阻就是输入阻抗。

网友H:
最基本的概念都没有搞懂,阻抗和电阻是两码事儿,妄图用万用表测试阻抗是瞎子点灯白费蜡,楼主该把自己的脑袋送到学校回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