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信号链] 74HCT245 接口疑问

楼主(2019-01-14):
各位好,打扰下,请教个问题 , 想用74HCT245把单片机输出口的3.3V转为5V电平,查阅手册上好像说DIR和OE端口的电流上限为1uA,那岂不是要在外围加一个很大的限流电阻? 查看了网上的一些案例,很多都是DIR接VCC,OE接地,这样不会损坏芯片吗?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关注

网友A:
这个是电平信号输入,而不是电流信号输入,串一个1K电阻就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电平信号输入,而不是电流信号输入,串一个1K电阻就足够了。

嗯嗯,多谢回复!

网友B:
查阅手册上好像说DIR和OE端口的电流上限为1uA,  你理解错误了, 这是输入口, 输入电流而已, 电阻是不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阅手册上好像说DIR和OE端口的电流上限为1uA,  你理解错误了, 这是输入口, 输入电流而已, 电阻是不必要的 ...

明白了,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