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稳压电源的选择以及合理应用

楼主(2019-01-14):
稳压电源的选择以及合理应用

    稳压电源的分类多种多样,按稳定结果可分为直流稳压电源和交流稳压电源。按稳定实现的方式可分为参数稳压器和反馈调整型稳压器。按稳压电路的连接方式,则可分为并联型稳压器和串联型稳压器。按电路中主要元件的工作状态又可分为线性稳压器和开关稳压器。交流稳压电源中又有磁饱和稳压器、电子管稳压器、交流净化电源、全自动补偿型稳压器及参数稳压器。为了提高稳压电源的转换效率,增强对电网的适应性,缩小体积和减轻重量,使开关电源应运而生。

开关稳压电源具有下列优点:

(1).效率高,通常可达到80~90%;

(2).功耗小。开关管工作在开关状态,功率消耗小,不需要采用大散热器。同时机内温升较低,有利于提高整机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3).稳压范围宽(150~250V),适用于电网电压波动很大的地区;

(4).体积小重量轻,可省去笨重的电源变压器;

(5).安全可靠。一般都具有自动保护电路。

给UPS电源配备一台理想的适用的交流稳压电源需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稳压电源必须提供可靠的市电过压输入保护功能。除参数稳压器在极限工作条件下,可在市电输入电压高达300V时长期向负载提供220V稳压电源外,其它几种交流稳压电源所允许的市电上限都在260V以内。而且参数型稳压器具有正弦波净化作用:当在它的输入端输入波形严重失真的50Hz正弦波,甚至方波时,它都会在输出端送出波形失真度较小的正弦波电源。因此,它具有双向抗干扰能力,不但可以抑制来自市电电网的干扰对负载的影响,也可抑制由负载产生的干扰对电网的污染。但它的频率适应范围窄,只适合用于电网频率较稳的供电系统中。

(2).由于电子管型和磁饱和型交流稳压器在开机的瞬间会出现持续时间长达1~2秒钟左右的瞬间高压,容易诱发UPS电源系统出现故障,因此,这两种稳压器不宜接入UPS不间断电源的供电系统中。

(3).交流净化电源具有稳压范围宽和较强抗干扰能力的优点。

网友A:
谢谢分享,了解下选型注意事项。

网友B:
传统的线性稳压器

网友C:
DC/DC是开关型直流稳压电源。

网友D:
线性电源(LDO)是通过调整管的阻抗变化使输出电压保持稳定

网友E:
DC-DC主要有buck(降压),boost(升压),buck-boost(升降压)三种

网友F:
选择一个电源仅仅依据输出电流一个参数是不够的

网友G:
直接看LDO 的PSRR这个指标

网友H:
选择电源IC不仅仅要考虑满足电路性能的要求及可靠性

网友I:
优先考虑升压式DC/DC变换器

网友J:
要DCDC还是要LDO?

网友K:
升压是一定要选DCDC的

网友I:
用升压式DC/DC变换器

网友B:
78xx系列的芯片都要求输入电压要比输出电压高出2v~3V以上

网友H:
还要考虑它的体积、重量、延长电池寿命及成本等问题。

网友C:
LDO是线性直流稳压电源

网友G:
LDO的是低压差线性稳压管, 功耗高低取决于工作的压差, ht71xx 73xx 75xx 系列

网友D:
LDO在效率方面有个问题,就是它的效率大约等于输出电压比输入电压,所以当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相差较大时,效率低。

网友F:
LDO占面积小点可能,DCDC占面积大

网友E:
LDO 只能降压

网友K:
不是同类东西LDO的EMC会比DC-DC好

网友J:
器件最大支持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