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比较器

楼主:
1.图中LM393作为电压比较器,电路是电流采样,RII上拉电阻的作用是什么,阻值大小怎么确定?
2.RS电压经过R11,C11消隐之后到比较器的+端,与来自-端的基准电压相比较,R11和C11的取值怎么确定?
3.SD处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A(2019-01-14):
有两个R11.。。。

楼主:
不好意思,是右边的R11,这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输出SD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A:
1 这个比较器是集电极开路输出,必须外接上拉电阻
2 你已经知道这对RC的作用是消隐,那么如何取值就看前沿脉冲强度和你对精度的需求,可能需要多次尝试才能确定
3 那里是比较器的输出,由它的输入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这个比较器是集电极开路输出,必须外接上拉电阻
2 你已经知道这对RC的作用是消隐,那么如何取值就看前沿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