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的双运放接地负载恒流源误差大

楼主(2019-01-14):
设计的一个恒流源电路,参考的ti的一个电路。但输出电流不一样。我的电流预期输出180mA电流,TL431基准配置输出2.7V,第一级运放将2.7V镜像到电源端;第二级运放同向输入端12.3V,第二级运放+P-MOSFET,预期输出应为12.3V,但实际输出12V,造成电阻R9//R10上压降超出大约0.3V,输出电流变成了194mA;猜测是场效应管没达到阈值电压;将电阻R7改成249Ω,也就是将预期电流减小一半,预期电流输出90mA;实际输出120mA,这一次,电阻R9//R10上压降比预期大了0.5V;
对场效应管的了解不够深入,是不是场效应管的应用不对,有没有人用过类似的电路,指导一下问题出在哪里呢?
第一张图是我的电路,第二张是ti的参考设计。

网友A:
查下共模输入动态范围是否允许。15V电源,共模信号只少在12V以下,才有可靠工作,否则器件的离散性就会生效。

网友B:
OPA2177粗看说明书没说轨到轨输入输出,OPA2333是说了R-R输入输出的。

楼主:
双运放实际使用的是OPA2237,输入输出都可以到负电源轨,但不能到正电源轨;第一级 输入2.7v,共模也是2.7V,第二级输入12.3v,共模也是12.3V,这样理解共模电压对否?如果对的话,共模电压应该在运放共模电压范围之内。输出负载是场效应管,基本不会从运放输出端吸收电流,实际测试的是场效应管漏极输出电流和R9//R10的电流基本一致,也不存在运放负输入端吸收电流的情况,那么哪里还可能存在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双运放实际使用的是OPA2237,输入输出都可以到负电源轨,但不能到正电源轨;第一级 输入2.7v,共模也是2.7V ...

可 以降低共模电压试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C:
你的电路,后级运放自激振荡了。所以量到的电压是不可靠的值。
你选择的OPA2177不是无条件反馈稳定的,负载电容必须小于1000p.而你这pmos输入电容就达到2700p。还没包含米勒电容。所以输出驱动mosfet需要串联一个电阻稳定反馈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