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KIT 3无法进入仿真

楼主(2019-01-14):
PICKIT 3无法进入仿真我这边有两个工程,一个是以前建的,使用PICKIT 3仿真没有问题。新用MPLAB X v4.15建立了一个新工程,仿真总提示以下存储器区域将被编程:
程序存储器: 起始地址 = 0x0, 结束地址 = 0xfff
引导配置存储器
配置存储器
Device Erased...
编程中...
编程/验证完成
目标器件未准备好调试。请在继续进行之前检查你的配置位设置然后编程器件。

不知道什么原因,谁可以告我下要设置哪里?

楼主:
我用的是PIC18F4620芯片

网友A:
检查振荡器配置,复位电路,BOR,WDT,CP等配置

恩呢 ,谢谢你,我找到原因了,是配置位中寄存器CONFIG4L的LVP位的设置

网友B:
程序已经下载进去了,没法仿真的话,一是要确认下配置,二是确认下硬件有没有问题,主要是复位电路和时钟部分。

嗯,谢谢你了,原来是配置寄存器CONFIG4L中的LVP位的设置,虽然我不知道这位具体什么用,但是修改一下就可以仿真了

网友C:
小播关心一下,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播关心一下,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谢谢,已经解决了

网友D:
CONFIG4L中的LVP位的设置

网友D:
多谢提醒。
宝贵的经验。

网友(2024-02-28):
以前可以的配置,现在不可以了,很神奇,楼主说的lvp位,MCLRE位,CP位都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E:
检查振荡器配置,复位电路,BOR,WDT,CP等配置

网友F:
程序有没有 下载进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