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2812能否读取捕获端口的电平值

楼主(2019-01-14):
做无刷电机的控制,用的端口的CAP功能,检测双沿进入捕获中断,上升沿和下降沿开不同的MOS管,但现在无法判断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想通过读CAP引脚上的电平来解决,但找了书cap引脚好像没储存电平的寄存器,谢谢大佬帮忙解决

楼主:
现在刚刚看到,要在CAP中断里把cap端口先变为I/O口,读出电平,再设置为cap端口。这样好麻烦。。。。

网友A:
CAP中断的触发条件设为上升沿   触发前就认为是低电平     这样可以满足条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