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里为啥是约等于

楼主(2019-01-14):
前面镜像电流源是等于,为啥到微电流源成了约等于

网友A:
回复错。删。

改进电路是再加一级三极管跟随输出,进一步降低从I0分流的电流,更加近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较真讲,理想模式,输出电流比输入电流少两个管的基极电流,Io=Ii-2Ib。说它们相等,是2Ib较小而忽略。 ...

还没有讲UCE对IC的影响。

网友C:
看书真细心啊,等号略微弯一弯都被发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较真讲,理想模式,输出电流比输入电流少两个管的基极电流,Io=Ii-2Ib。说它们相等,是2Ib较小而忽略。 ...

三极管共射放大电路IC=(Vcc-UCE)/Rc也是一样啊,为啥到了微电流源这里就成约等于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极管共射放大电路IC=(Vcc-UCE)/Rc也是一样啊,为啥到了微电流源这里就成约等于 ...

回复错。删。

楼主:
说实话哥们你没看懂我问的什么,你所说的跟我问的不在一个频道上,我重新发下图,你再看看

你问的问题如果不是电流镜输出/输入电流为什么有说相等和有说约等于,那么是我回复错。

网友D:
那个约等号似属马虎想当然。

网友E:
右边三极管射极加不加电阻,对2个三极管的工作状态是有微小影响的。不加电阻的时候如果集成电路对管工艺,左边Vbe基本可以等于右边Vbe;当加电阻后左边Vbe约等于右边Vbe

网友F(2019-03-25):
为啥到了微电流源这里就成约等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