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79F083A中的序列号如何在程序中读取到?

楼主(2019-01-14):
在PRO-06A中可设置序列号,这应该是在特定存储区,但是在程序代码中,如何读取该序号?

网友A:
0x800~0x803  用eeprom的方式读取

网友B(2019-12-01):
引用 网友A:
0x800~0x803  用eeprom的方式读取

请问你知道SH77P1652的序列号地址是多少,以及怎么读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