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TP4054线性充电,内部功能分析求助

楼主(2019-01-14):
这个MA运放,是什么功能,什么作用,谁能分析一下?

ZCC4054可替代TP4054

网友A:
保持漏极电压一致,有利于电流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持漏极电压一致,有利于电流精度。

谢谢

网友A:
又仔细看了看。
它保持两个MOS管漏极电压一致,基本上也保持这两个管子的电流比例,那么它们也构成电流测量电路的一部分。
电池接近充满电的时候,充电电流下降,5脚的电压也会下降,到低于0.1V就会被判断为已经充满电。

楼主(2019-02-24):
引用 网友A:
又仔细看了看。
它保持两个MOS管漏极电压一致,基本上也保持这两个管子的电流比例,那么它们也构成电流测量 ...

大师,能否外加电路,实现恒流1A充电,但恒压充到5mA时关断(芯片内部固化的是,恒压关断电流是恒流的1/1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师,能否外加电路,实现恒流1A充电,但恒压充到5mA时关断(芯片内部固化的是,恒压关断电流是恒流的1/10 ...

不计成本,自己搭可以。

网友A:
基本上,这类IC还是很好用的,再提高精度没什么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这类IC还是很好用的,再提高精度没什么必要。

哈哈,谢谢啊,我只是看到别人说有这个需求,我才随便求助大家,也让我有了深刻理解。谢谢你们热情解答,这个网站真的很好,让我学习了不少

网友B(2019-11-25):
1X回路和1000X回路,就是一个典型的电流镜,他们设计的比例是1000倍,而运放的作用,是限制2MOS管漏极电压差,维持合理的精度。这个实际由这个圆圈驱动的那个MOS管来实现。
有了比例电流,则就可以通过外接PROG的电阻,来确定恒流输出值和充电终止电流。
其中,恒流由CA来完成,它比较1V和PROG电压,确定恒流值,限压由VA确定,当超过限压值,则输出降低。
而很明显,1/10的转灯电流,是由C2来完成,当PROG电压低于0.1V,则直接驱动输出standby。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师,能否外加电路,实现恒流1A充电,但恒压充到5mA时关断(芯片内部固化的是,恒压关断电流是恒流的1/10 ...

恒流1A,关断电流非1/10是可以做到的,无非就是进入恒压后,则切换该PROG电阻有效值。不过可切换范围是有限的,像你这样200倍,精度就值得推敲了。
实际上,这么高倍率的终止电流,对锂电并不见得是好事情。实施的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哦。而且时间会长到你可能无法接受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