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初学者使用定时器时疑问

楼主(2019-01-15):
X=18432是不是表示定时器自加1,一直加到18432次为止的意思?

网友A:
不是,从47104开始加1,加到65535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从47104开始加1,加到65535为止

是不是启动T0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从47104开始自加一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启动T0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从47104开始自加一了?

TH0和TL0 要赋初值

楼主:
是不是启动T0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从TH0和TL0 初值处开始自加一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启动T0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从TH0和TL0 初值处开始自加一了?

准确的说是在初始化完成就开始加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确的说是在初始化完成就开始加1

谢谢!